[求助] Calibre LVS问题请教

楼主(2014-03-23):
用Calibre做LVS,请问可不可以只进行门级的比较,而不进行晶体管级的比较?如果可以,怎么做呢?另外像一些存储器之类的macro,我也只管外部端口连接是否正确,不想理会内部是否匹配,怎么处理。

网友:
LVS Cell List? Exclucde Cell?
不清楚,没这么用过,查下manual看看吧

网友:
LVS BOX
这条命令有你想要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