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calibre lvs error

楼主(2014-03-23):
大家好  做 fullchip  lvs 发现  calibre  跑到最好的时候 就自动终止;并报以下错误:

              calibre finished with error :SIGABRT  哪位有经历过的  请说说 谢谢!

        (layout 和 sch 一定是match的;问题在于 project比较大  device和net 会很多;calibre的database 会有大小的限制?)

网友:
calibre的database 会有大小的限制?)
通常夠用 , 應該還有別的問題

网友:
应该是calibre设置有问题,不能够确定

网友:
memory不够吧

楼主:
还没找出原因; 电脑memory的原因已经排除

网友(2015-02-11):
碰到类似问题,自知是match的layout和schematic,最后是在calibre的option下GATE页去掉了filter的勾选项,解决了

网友:
顶一个,没看见过这样的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A:

filler 是 option.
部會造成calibre er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