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mos管输出电路,求解答!

楼主(2014-03-23):
对一个PMOS管仿真,输入参数如下,衬底V=5V,源级Vs=5v,栅极Vg=5v,漏极为输出,接了一电容其电压初始化为0,下面是我的hspice程序:

*Test Circuit*
.option post=2
vdd vdd 0 dc 5v
vin in  0 dc 0v
mp1 out vdd in vdd pch l=1u w=16u
cload out 0 1p ic=0v
.model pch pmos level=13
.tran 200m 10
.probe v(out)
.end

得到的输出如下图所示:

请问:
      为什么输出会有个2点几的初始电压?
      PMOS管不是应该截止了吗,为什么到后来电压会上升到初始值?

哪位前辈能解答下!

楼主:
谁来帮帮我!

网友:
我是小菜鸟,不太懂

网友(2014-05-14):
如果不影响功能,就先不要处理这个现象。

网友:
这里有点疑问:为什么瞬态不从0开始?
电容电压抬升猜测是PMOS的寄生diode漏电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