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源平均电流控制模式的双环稳定性问题

楼主(2014-03-23):
最近做了一个隔离反激式恒压充电器,为恒定导通时间,采用次级平均电流控制模式,内部电路包含一个电压环路和一个电流环路,两个环路分别通过误差放大器调制输出电压和次级平均电流,在输出电压低时,实现恒流输出;当输出电压升上去后,实现恒压输出。两个误差放大器的输出节点分别采用电容补偿,以实现环路稳定性。现在软件仿真的话,环路稳定性没问题。但没有建立模型计算,心里总有点不放心。问题是:存在两条环路的情况下应该如何去分析稳定性问题?求助大神指点,如果能推荐几篇文献,更加感激不尽!

网友:
Topics in Multiple-Loop Regulators and Current-Mode Programming.pdf (3.16 MB , 下载次数: 716 )

网友:
最近正好学习这个,下来研究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想到这么快就有回复,非常感谢!研究一下这篇文献。87年的,好早。Middlebrook,白天都在共他文献中看到这个名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手,想再向你请教一下。你推荐的文献已读,值得再多读几遍,因为发现里面的内容普适于稳定性分析。但我有一个问题:里面讲的多环系统是一个大环里面包含小环,分析方法是从里面的小环向外,保证每一个环都是稳定,则可以确定整个系统是稳定的。这对于峰值电流模式是适用的,因为电流内环处于电压外环里面。而对于平均电流模式,两个环是平行的,应该如何分析其稳定性?

网友:
楼主,你的环路应该要么恒压要么恒流吧,如果这样我觉得分开单独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应用的时候,一般是要么恒压,要么恒流,所以在设计时是独立设计的,先补偿完恒流环路,再补偿恒压环路。但是就电路本身而言,或者某些特殊的应用情况下,也不可避免会出现同时恒流和恒压的情况,此时该如何考虑双环稳定性呢?求指点。今天看多环稳定性和平均电流控制模式的相关论文,发现都说得不够清楚,要么是直接忽略了电压环路,仅考虑电流环路,要么是独立设计两个环路,通过实验验证。都没有比较可靠的全面阐述。
这种独立两个环路的产品在市面上有,如Fairchild的FAN103。如果有人能分析一下FAN103的两个环路稳定性就再好不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是两个问题。cc-cv本身环路的特性和一般的多环路的特性。前者应该就是前面有人说的那样,两个环路不能同时起作用,所以实际还是传统的环路。因为如果又是cc又是cv,那等于要求外部负载非常特殊,估计很少用到。第二个问题我传的文献是一种说法,其他说法也有,如果你对这个理论问题很感兴趣,可以看看我的blog。

网友(2014-07-10):
感谢分享,请教各位高手,如UCC28700的恒流环路具体工作细节能有谁说说吗

网友:
PSR型变换器,怎么设置恒流点?
谢谢啦!

楼主(2014-09-22):
回复 网友D:

   ucc28700的恒流环使用的是开环控制,没有反馈环,它检测源边峰值电流,然后根据导通时间和去磁时间控制次级线圈的占空比(UCC28700设置的占空比是1/2)。
一般的CC/CV都是采用类似于ucc28700的控制模式,但是它的缺点是开环控制精度问题需要仔细考虑,比如比较器等电路的延时都会比较显著地影响到最后的恒流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