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微分器的输入共模电平应怎么正确提供?

楼主(2014-03-24):
如图,Fully differential differentiator

由于运放输入端串接电容,输入共模电平不能由信号源来提供。
我觉得可能有两种方式来提供个输入共模电平:
1 电压源串联电阻接在运放输入端,如图
但这样可能会影响开环增益
2 因为有电阻反馈,可以由CMFB来提供,但仿真又没效果

请教下大家的看法,谢谢!

网友:
应该是CMFB来确定啊。为什么仿真没效果呢?贴个图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运放输入加600mV 共模电压时,输出为600mV,仿真结果如下:
把输入电压源撤掉,接成电阻负反馈后,本以为CMFB可以提供输入共模电平,但仿真出来为VDD=1.2V:
CMFB环路相位裕度60+,检查过也不是正反馈,给输出端加了600mV initial condition仿也没效果。感觉电路存在两个解,是不是要加start-up电路?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
是的,要加启动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指点下怎么加吗?完全没有经验。。

网友:
貌似楼主贴的电路里,CMFB 控制的是 输入对 电流源大小。 控制范围足够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CMFB的线性控制范围是根号2倍的输入管Vdsat,大概也就300mV的样子,即使在非线性区有一定控制能力的话,对于输出端是1.2V的情况应该是控制不了了。但控制范围一般都这么大吧?控制范围包含VDD感觉很难弄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