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view map

楼主(2014-03-24):
Calibre PEX时,需要生成CalibreView格式,但是会需要Calibreview map file,不知道哪位大神能讲解一下,
CalibreView map file的格式,Smic0.18 rf工艺,谢谢!!

网友:
将提出的器件端口与工艺线提供的器件端口相互map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我也知道,但是具体方法就不懂了,有官方资料或是详细说明吗

网友:
回复 3# Rucas ( mos
      (library  MOS  symbol
      (g  G)
      (s   S)
      (d   D)
      (b   B)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普通的Device我知道,但是想rf或是ckt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