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楼主(2014-03-24):
x=(0:0.1:2);
L=0.000074;
C=0.000000001225;
r=0.6;
R1=((1-2*x*x)*r+2*x*sqrt((x*x-1)*r*r+L/C))/(4*x*x-r*r*C/L);
R2=((1-2*x*x)*r-2*x*sqrt((x*x-1)*r*r+L/C))/(4*x*x-r*r*C/L);
plot(x,R1,'g:',x,R2,'b--');
怎么提示是内部矩阵维数不一致,如下:
??? Error using ==> mtimes
Inner matrix dimensions must agree.

网友:
修改如下,请参考。
x=(0:0.1:2);
L=0.000074;
C=0.000000001225;
r=0.6;
R1=((1-2*x.*x)*r+2*x.*sqrt((x.*x-1)*r*r+L/C))./(4*x.*x-r*r*C/L);
R2=((1-2*x.*x)*r-2*x.*sqrt((x.*x-1)*r*r+L/C))./(4*x.*x-r*r*C/L);
plot(x,R1,'g:',x,R2,'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