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仿真报错

楼主(2014-03-24):
小弟最近用VCS做后仿的时候,遇到一个错误,错误提示如下:
Error:[DVIT043]
Failed to start simulator.

苦于错误提示太少,一直找不到原因。烦请论坛中的大牛们帮助解决一下,不胜感激。

P.S. compile的时候没有任何的error和warning。Total errors: 0   Total warnings: 0

网友:
没有license吧

楼主:
不会的,其他的人可以做起来的

网友:
换个机子试试,就知道是不是机子软件本身的问题!

楼主:
服务器上的软件,其他人可以用,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

楼主:
错误找到了,比较弱,把生成的文件删了重新再来一次就好了。第一次启动的时候有些错误,导致后面一直用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