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遇到问题了,SOS!

楼主(2014-03-24):
本人用Hspice仿真一电路:    PMOS管,栅极V=5V,源级V=0V,衬底V=5V,漏极电压为输出,并外接一电容,电压初始电压为0;
    仿真结果却让我感到不解:
    漏极电压V后来升到2.5V,这是为什么???
    下图是我的仿真结果图,黄色线为漏极输出电压:
    附上我的Hspice程序:
*Test Circuit*
.option post=2
vdd vdd 0 dc 5v
vin in  0 dc 0v
mp1 out vdd in vdd pch l=1u w=16u
cload out 0 1p ic=0v
.model pch pmos level=13
.tran 200m 10 uic
.probe v(out)
.end

求高人指点,已经对这个问题想了一两天了!

网友:
难道通过寄生二极管漏电导致?

网友:
应该是电容分压,第一个串联电容的一个极是pmos的栅和衬底,另一极是漏端;第二个串联电容是外部负载电容。

楼主:
其实我是想仿真这个传输门:
      当C=VDD,C反=0时,传输门导通,这时工作正常;
      但是当C=0,C反=VDD时,传输门应该截止啊,但是有1点多的输出电压!
      于是我就觉得问题出在上面的PMOS管上,单独对PMOS管进行仿真,发现情况果然和我想的不一样!

请问各位,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请问你有什么解决的建议吗?

网友:
你仿真传输门时初始条件设没?有可能是因为初始条件的原因。我在仿真D触发器时就遇到过初始值为0.9V的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电容分压,应该是Vgd吧,Vgb是给短路的。

网友:
与电容分压没有关系,这是一个dc就能仿真的特性。前面kxjxxfei的说法应该是正确的,二极管漏电流造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容初始值设为0了呀,还需要设置其他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仿真的D触发器用到传输门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