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关于mcs文件的修改?

楼主(2014-03-24):
我直接使用notepad的编辑功能修改一个mcs文件。然后发现修改后的文件不能下载到prom里了,在device下面显示的bypass。求问这是为什么?以及应该怎么修改mcs文件??

网友:
用软件生成。
你这么强悍,略去了verilog/vhdl,略去了逻辑门电路,直接二进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mcs文件是由软件生成的,但是现在想要修改其中一个bit。直接修改后就发生了上述情况。。。。

网友:
mcs文件最后面有CRC校验的,你需要修改CRC的校验值。
如果要修改某一bit的值,建议在FpgaEditor中更改,重新生成bit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