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原型验证

楼主(2014-03-24):
设计了一个IP,只有一个时钟,请问必须要进行FPGA原型验证吗

网友:
可以进行功能仿真、时序仿真和静态时序分析等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与钱没关系,只是想知道功能正确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可以保证流片之后能工作,是吧

网友:
还要进行逻辑等效性验证 CRC检查 功耗分析 信号完整性检查

网友(2014-05-02):
试一下好用不

网友:
楼上好主意,放一个beta版,大家给你反馈,呵呵!

网友:
不缺钱不缺时间的话,可以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