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偏置电流

楼主(2014-03-24):
想问下这里面二级共源共栅的 第一级的偏置电压应该设置为多少 根据什么  调整  十分谢谢ps 刚学模电   第一次发  还不知道加图片出来效果怎样。。。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
如果没有具体设计指标的话,那随意性很大了,只要保证所有管子都能工作在饱和区就可以了

网友:
土豆不清。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具体的指标要求啊  GBW AV PS SR CMRR PM 等七八个吧  还有一些参数
老师就说中间把那个P管的电流调的恰好是下面的两倍  好像什么电压在很小的区间里  很难调  拿直流扫上面的管子  之类的

听得晕晕乎乎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偏置电流已经确定的话,DC偏置要保证管子通过这些电流且工作在饱和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主要是调偏置电压的问题 电路图对么  还有可不可以请教下  具体调哪个管子   在什么值附近调  抱歉  好小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