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库用calibre做DRC的问题

楼主(2014-03-24):
正在用calibre做DRC,但smic18库中只有assura的DRC的rule文件,没有calibre的,

请问各位哪有可以用在calibre的DRC的rule文件啊?

网友:
肯定有calibre的,你再看看,实在找不到,就上SMIC网站下载

网友(2014-10-31):
厂家给过来的时候就该有   是calibre的前面几个字母

网友(2015-01-15):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