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ddr2后面接一个OBUF用来输出时钟,但是输出管脚上没有信号

楼主(2014-03-24):
Isim做了仿真,波形没问题
  整个通路是pin(50Mhz)——BUFG——PLL_base——一个生成方波的分频模块——ODDR2——OBUF
  器件是Spartan6 LX9
  输出个几十M的时钟都搞不定,十分闹心啊
  恳请各位大侠帮助,多谢了!

网友:
你看看 iob的报告,那个引脚有没有用到

网友:
   这种方式很常用的啊,检查下输入,管教分配,PLL锁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侠相助,我是初学的小白,你说的IOB是这个吗?

从这看应该是用到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帮助,请问如果用oddr2输出上百M的时钟,是不是引出到任何一个可用的IO管脚都可以?我记得在哪看到过是可以的啊,或者说Spartan-6有没有专门的适合作为高速时钟输出的引脚?谢谢了!

网友:
从你的IOB报告来看,是用到了输出引脚。能否把你的map warning message贴出来看看

网友:
回复  wrl201

  谢谢帮助,请问如果用oddr2输出上百M的时钟,是不是引出到任何一个可用的IO管脚都可以 ...
引用 网友C:

   对的,没有专用输出管脚,普通管脚就可以了。而且用ODDR来输出时钟,在源同步接口设计时,推荐这么用的,这一点肯定没问题

网友(2015-03-25):
时钟通过ODDR输出,在FPGA中ODDR会被放在IOB中,这样输出的时钟能保证相位和clk保持一致!

网友(2015-11-27):
之前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是时钟引脚不对

网友(2016-01-11):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我用SPARTAN-6 XC6SLX9,在调用PLL后想要输出其得到的时钟到外部,就必须加ODDR2,我是小白,只好回去看SELSCT io手册,现在还在继续学习这块时钟管理。看了好多,有人说Xilink的是不可以直连到IO资源的,需要一个缓冲驱动,还有说在UCF文件约束中加上
PIN "U_CLOCK_PLL/clkout1_buf.O" CLOCK_DEDICATED_ROUTE = FALSE;
PIN "U_CLOCK_PLL/clkout2_buf.O" CLOCK_DEDICATED_ROUTE = FALSE;
几条约束就好。正号遇到这个问题,等我看完,再来补充。

网友(2016-12-04):
回复 网友D:

   看完没有,怎么才好。我的输出50m就是正弦波了,怀疑哪里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