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hier flow和bottom up的设计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2014-03-24):
如题,bottom up适用什么样的设计,谢谢!

楼主:
顺便再问一下,hier flow中的 block abstraction 和 create ILM 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bottom up 适合非常大的设计。分模块综合,然后再顶层拼接,分析及对服务器内存的要求都稍低些。

网友:
话说现在的设计做到中间一般都是bottom,top一起来的,只是之前要把模块划分得比较合理,怎么考虑划分模块才是难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答复, 那hier flow在一开始还是导入了整个设计,在ICC阶段将其分成几个小模块,而bottom up在前端就将其分成几个模块,ICC在一开始也是分别导入?这样理解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答复,请问有bottom up相关的教程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从rtl到netlist也有bottom up;netlist做fp,rt也可分bottom up。还是看设计大小跟资源占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