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RO型过采样时间数字转换器TDC,等效分辨率如何得到?

楼主(2014-03-24):
GRO TDC通过过采样能够对量化噪声进行一阶整形,获得比Δt(raw resolution)更高的等效分辨率(effective resolution)。看了两篇JSSC的文章
A Multi-Path Gated Ring Oscillator TDC With First-Order Noise Shaping”和“3.6 mW, 90 nm CMOS Gated-Vernier Time-to-Digital Converter with an Equivalent Resolution of 3.2 ps”,都提到了等效分辨率的概念,似乎都是通过输出信号SNR推算得到的。我所了解的过采样对SNR的提升是

SNR=6.02dB·M1+1.76dB+10lg(OSR),无过采样则为SNR=6.02dB·M2+1.76dB

如果推算的方法是:通过已知的SNR和OSR,得到转换器位数M1与M2的大小,再求得effective resolution比raw resolution的提升,这样计算的话似乎与第一篇文献吻合,但与第二篇相差就很远了,另外如果用这种方法计算的话,等效分辨率的提升就只与OSR有关,与SNR的大小无关了,所以对这种方法表示怀疑。

请问各位这里的等效分辨率应该如何推算得到?

网友A(2015-02-02):
只考虑OSR的话,就相当于只计算了过采样对功率谱密度的降低,而忽略了sigama-delta的Noise shaping。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觉说的不对,这两者应该是一体的。  由于OSR才产生了类似sigma-delta的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去看了一下,GRO的输出是要做处理的。 类似于一个open loop的sigma-delta系统。 所以除了OSR,后面的数字处理部分也会提升等效分辨率

网友(2022-02-17):
引用 网友A:
只考虑OSR的话,就相当于只计算了过采样对功率谱密度的降低,而忽略了sigama-delta的Noise shaping。 ...

请问一下GRO TDC中的过采样如何理解?

网友:
osc 和noise shaping两者是分开的,osc主要与采样频率有关,而noise shaping 取决于GRO的门控震荡机制以及后续readout电路中的一阶差分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