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uld not legalize <182> instance in the design【解决】

楼主(2014-03-24):
EDI9中Placecell时,log中报错:“could not legalize <182> instance in the design”。面积应该够,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求高人指点。

楼主:
原来是tapcell的间距不够,导致某些较宽的stdcell不能放置在tapcell之间,和tapcell overlap了.增加tapcell的间距就行了

网友(2020-12-27):
我想请教一下,你说的间距是指space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