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DC综合时的link library和target library的作用和区别。

楼主(2014-03-24):
如题    file:///C:/Users/fusonglin/Desktop/76f6189bgw1ecehef8ug0g206407nu0z.gif

网友:
link是例化时找的,target是RTL综合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link_library是查找reference需要的,主要进行mapping   target_library主要是用于优化、综合。

   例如读入一个网表,网表中的cell必须能在link_library里面进行mapping,然后执行compile命令时使用target_library进行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两个library里面内容有什么关系,他们可以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target_library顾名思义就是你的目标库,也就是说,你的rtl转化成netlist的时候,所有逻辑会变成什么样子,比如or,nand都在target_library中,也就是stdcell的库;link_library顾名思义就是链接库,比如代码中用到的IP啊,或者直接例化的gate网表里面的gate cell,都需要在link_library中指明,你才能找到他。link_library尽量包含你的target_library,不会错的。注意加*哦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也就是说target library是map时从其中选用stdcell的那个库,link library是包括了target library,同时还包括了设计中用到的IP等宏模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错

网友(2014-12-19):
解释很棒

网友(2016-08-16):
有点明白了,谢谢

网友(2016-12-21):
学习了,知识的传承

网友(2017-02-19):
回复 网友B:

Thanks!

网友:
学习了,谢谢大神的解释。

网友(2018-02-28):
回复 网友D:

受教受教!非常感谢!

网友(2018-05-02):
獲益良多

网友(2018-08-05):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要加*?

网友(2018-10-16):
解释的很到位

网友(2019-01-23):
一直困惑的问题给解了,厉害

网友(2020-12-25):
大家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