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iver的run phase如何drop?

楼主(2014-03-24):
driver的run phase是通过无限循环驱动接口总线的,那么会不会出现跳不出此循环而报错呢?即使在循环语句之后drop,仿真时依然执行不到该drop语句,而总在循环里无限循环。怎么drop driver中的phase的呢?。

I wish to do uvm test ,but simulation has error follows';

default phase are timeout of 9200 hit, all process are waiting, phase "main" are ready to end.how to fix it?

网友:
可以输入VCS -help查看命令帮助,还可以查看软件的help手册

网友:
假如simulation time就可以了,超时就报timeou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都认得你了。   我没有明白您的意思,可以再详细一些吗?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OK,Great! Where are you?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要drop driver呢?一般driver都是无限循环的,仿真的结束靠的是sequence的drop。driver相当于是手枪,sequence是弹夹。手枪只管要子弹,要到了就发出去。弹夹才是控制什么时候没子弹了就结束。

网友:
回复  ICSYS

    为什么要drop driver呢?一般driver都是无限循环的,仿真的结束靠的是sequence的dro ...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不要在driver中控制,既然用了TLM的概念,就应该在transaction层来做控制

楼主:
好吧。楼上两位说的对,这个超时问题应该不是drop的问题,我再看看。

网友(2017-09-25):
我勒个去  我现在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