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place_opt的问题

楼主(2014-03-24):
请问,在ICC中做完place_opt之后,path上插入了好多级小的buffer,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有可能你的path 比较长,修timing而插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插大一点的buffer,可是插了好多级小的buffer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看下那块VIO的cell,可能是因为congestion引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袄,确实是,conggestion比较严重,请问在ICC中,用MMMC分别作func,bist和scan的话,是不是对func影响不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工具不是会自动插适合的buffer么,如果不适合也会resize或者replace可能你有些buffer被设置成了dont use

网友(2014-05-21):
回复  chanshi634

   你可以看下那块VIO的cell,可能是因为congestion引起的
引用 网友A:

ICC在做优化选择cell的时候,难道已经知道了这块只能插小的buffer?还是说一开始选了大buffer插不进去,再size down的?太大插不进去也会把它legalizedao远处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