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不过

楼主(2014-03-24):
用ICC做了一个设计 将gds导入cadence后用calibre做lvs首先将所有端口的dg层改到pn层 另外在电源环上打上label (对应metal的pn层)

lvs报告: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TOP LEVEL )

                 #   #         ########################
                  # #          #                      #
                   #           #     NOT COMPARED     #
                  # #          #                      #
                 #   #         ########################

  Error:    Power net missing in layout. Ground net missing in layout.

LAYOUT CELL NAME:         bchDec_Top_fill
SOURCE CELL NAME:         bchDec_Top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135       136    *

Nets:          456146    457243    *

Instances:     823835    804969    *    MN (4 pins)
                489676    468421    *    MP (4 pins)
                   876       876         D (2 pins)
                ------    ------
Total Inst:   1314387   1274266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135       135

Nets:          302513    302527    *

Instances:     347467    346913    *    MN (4 pins)
                 15178     14624    *    MP (4 pins)
                   497       497         D (2 pins)
                     0       560    *    INV (2 pins)
                     0       431    *    SPDW_2_1 (4 pins)
                     0       224    *    SPDW_2_1_1 (5 pins)
                     0      2583    *    SPDW_2_2 (5 pins)
                     0         1    *    SPDW_2_2_1 (6 pins)
                     0        27    *    SPDW_2_2_2 (7 pins)
                     0        17    *    SPDW_3_1 (5 pins)
                     0         3    *    SPDW_3_2 (6 pins)
                     0       278    *    SPUP_2_1 (4 pins)
                     0        49    *    SPUP_2_1_1 (5 pins)
                     0      3084    *    SPUP_2_2 (5 pins)
                     0       224    *    SPUP_2_2_1 (6 pins)
                     0       149    *    SPUP_2_2_2 (7 pins)
                     0        96    *    SPUP_3_1 (5 pins)
                     0       160    *    SPUP_3_2 (6 pins)
                   276       276         SMN2 (4 pins)

…………………………………………………………………………………………………………
…………………………………………………………………………………………………………………………
又使用hcell automatch的方式做了一次,报告如下

                               OVERALL COMPARISON RESULTS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Power or ground net missing.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Error:    Property errors.
  Warning:  Ambiguity points were found and resolved arbitrarily.
  Warning:  LVS property resolution maximum exceeded.

**************************************************************************************************************
                                      CELL  SUMMARY
**************************************************************************************************************

  Result         Layout                        Source
  -----------    -----------                   --------------
  CORRECT        ADDHXL                        ADDHXL
  CORRECT        AND2X1                        AND2X1
  CORRECT        AND2X2                        AND2X2
  INCORRECT      AND2X4                        AND2X4
  CORRECT        AND2XL                        AND2XL
  CORRECT        AND3X1                        AND3X1
  INCORRECT      AND3X2                        AND3X2
  CORRECT        AND3XL                        AND3XL
  CORRECT        AND4X1                        AND4X1
  NOT COMPARED   AOI211X1                      AOI211X1
  NOT COMPARED   AOI211X2                      AOI211X2
  NOT COMPARED   AOI211XL                      AOI211XL
  NOT COMPARED   AOI21X1                       AOI21X1
  NOT COMPARED   AOI21XL                       AOI21XL
  NOT COMPARED   AOI221XL                      AOI221XL
  NOT COMPARED   AOI222XL                      AOI222XL
  NOT COMPARED   AOI22XL                       AOI22XL
  NOT COMPARED   AOI31X1                       AOI31X1
  NOT COMPARED   AOI31XL                       AOI31XL
  NOT COMPARED   AOI32X1                       AOI32X1
  NOT COMPARED   AOI32X4                       AOI32X4
  NOT COMPARED   AOI32XL                       AOI32XL
  CORRECT        BUFX1                         BUFX1
  INCORRECT      BUFX12                        BUFX12
  INCORRECT      BUFX16                        BUFX16
  CORRECT        BUFX2                         BUFX2
  INCORRECT      BUFX20                        BUFX20
  CORRECT        BUFX3                         BUFX3
  CORRECT        BUFX4                         BUFX4

发现有一些Power net missing in layout. Ground net missing in layout问题的cell,如下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         ########################
                  # #          #                      #
                   #           #     NOT COMPARED     #
                  # #          #                      #
                 #   #         ########################

  Error:    Power net missing in layout. Ground net missing in layout.

LAYOUT CELL NAME:         AOI211X1
SOURCE CELL NAME:         AOI211X1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7         7

Nets:              10        10

Instances:          4         4         MN (4 pins)
                     4         4         MP (4 pins)
                ------    ------
Total Inst:         8         8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7         7

Nets:               7         7

Instances:          2         2         MN (4 pins)
                     0         1    *    SPUP_2_1_1 (5 pins)
                     1         0    *    SPMP_2_1_1 (6 pins)
                     1         1         _smn2v (4 pins)
                ------    ------
Total Inst:         4         4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但这种错误只是少部分cell存在,像
AOI*之类的,其他cell都没有这种问题,这个库也是没问题的(很多人用过)

,而且我到ICC和cadence里面都查看过相关类型cell的电源地连接,没有问题
不知道是我电源地的label没弄对还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2014-12-12):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你解决了吗?

网友:
lvs spice override global yes试试,

source里面vdd,vss是global的么

网友:
   1.检查P/G text,是否正确打到相应的metal layer 上了。   2.Text 要打到top 的顶层。
   3.Check LVS comand file ,确认command file 里面定义识别text layer的层次是metal layer 还是text layer.
   4.P/G 不对必然会导致很多管子提取不出来。
   5.建议用hcell 和edtext file去run LVS,容易debug.

网友:
lvs 通常需要经验的积累, 否则就是看天书

网友:
这种一般电源的问题比较大,短路或者错误的global power/gnd 都容易出现上述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