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FPGA开发板推荐

楼主(2014-03-25):
我想在FPGA方面发展,多花时间学习,所以想从0开始,买个开发板慢慢学。故求FPGA开发板推荐,各种型号都可以。谢谢大家!

另外再问:在论坛发现大家用Xilinx和Altera的FPGA多,但是目前我工作上接触过的只有Actel ProAsic3的FPGA,大家觉得是否要继续用Actel的开发板?本人觉得用大家用的多的也很好,和平台无关的学习嘛

网友:
市面上用Xilinx和Altera的比较多,Actel属于小众产品。建议买一个Xilinx的开发板玩一玩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Xilinx,推荐个开发板吧?xie xie

网友:
如果非要自己买开发板的话,那就Xilinx或Altera吧,就业面广些

网友:
回复 网友B:

    digilent的开发板都挺好的,比国内的不知名的厂子做的好很多。
    我用过一些开发板,最近买了一个digilent的板子,对比起来,那叫真不一样啊。
    不过初学者的话,国内的板子也是可以玩一玩的,毕竟价格太低了。

    可以先从spartan3开始学习,然后过渡到spartan6,再7系列。真要是把这些器件都摸透了,不是一两年的事情。

网友:
    这是真的!不好学!不过功力深厚的朋友就不一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推荐!   不过开发板好贵啊。。。悲催
   要不先看资料,写代码,跑仿真,到一定地步需要烧到板子上的时候再买吧。诶!

网友:
对啊,好的开发板很贵的

网友:
可以买个黑金FPGA开发板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买块黑金FPGA开发板

网友:
如果买的话还是在Xilinx或Altera里面选吧,不过官方开发板通常对自费学习来说比较贵;
建议可以买国内第三方开发的,淘宝也有卖家,各种资料也很齐全,不超1000就可以搞定入门级别的

网友:
淘宝多的是,100,200的一大把,要是好一点的就400以上。建议最多就买400,500这样的,太贵没有意义。至于买哪个,老天,看销量和评价啊,这么简单的事,别说你没用过淘宝。

网友:
buy spartan-6 board for $100. I think best for learning.

网友:
想玩高端的,就买Xilinx的,一般的,就买alter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