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65nm/40nm全定制版图double via问题请教

楼主(2014-03-25):
为了产品可靠性,想实现原来走线连接的via尽可能通过自动化的方法实现double via。不知道calibre或者ICC哪个工具可以实现?因为是全定制的,走线pitch是变化的,ICC是否能支持?

网友:
calibre 写runset,  icc不能支持custom layout doublevia了, 它是需要pr rule控制的,

网友(2014-07-28):
全定制的ICC是不支持的,如果是APR的话ICC是没有问题的,可以写脚本用calibre试试

网友:
问fab有无相关utility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