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各位scs文件问题。。。。

楼主(2014-03-25):
我在对  这个电路图进行编译时,出现了这样的错误:  应该是scs文件没有添加进去吧,,可是错误的具体位置在哪里,是哪个模型缺失scs文件,这些我就不是很清楚,怎么找啊,麻烦各位给个解答吧,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麻烦您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不太明白,谢谢。。

网友:
器件model没有加呀,你是用的哪家fab的工艺,在库下面找,加上.scs文件即可

网友:
schematic界面 Tools->Analog Environment打开仿真界面 打开setup->Model lib 添加scs文件和device model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耐心的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耐心解答。。

网友(2014-05-14):
看来该软件的相关教程还是不多,尤其是纸质的。

网友(2017-01-07):
只是把.scs文件加到ADE里就可以了?没有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