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晶振无法自己起振,求助大神

楼主(2014-03-25):
设计了一个pierce晶振电路,很简单的那种,放大器用的是反相器。

晶振参数是:fs=12MHz ,Ls=68.8mH,Cs=2.6fF,Rs=20,Cp=6pF,C1=C2=100pF。

Rb电阻是1M

问题:给电感加初始值时能起振,给的初始值太小振荡一会就衰减没了,给比较大的初始值才能持续起振。

        不给电感加初始值,电源VDD18上电加ramp,无法正常起振。

跪求大神指点

网友:
仿真器的设置是否尝试修改过?
算法、step、rto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hspice仿真,step是0.1ns,step小到1p也没有迹象起振。

请问下晶振是怎么上电的,比如电感的电流是怎么增加的

网友:
增大正反馈的增益

网友:
设计没问题的话,直接电源上电就能启振的,你用环路根轨迹或者负阻法确定过满足起振条件吗?关键是gm设计值的大小设计对了吗?

网友:
补充一点,负载电容 100p 也太夸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教下大侠,晶振电路 负阻或环路特性 怎么仿真

网友:
环路增益判定论文 Conditions for Start-Up in Crystal Oscillators.pdf (590.72 KB , 下载次数: 487 )
负阻判定论文 High-performance crystal oscillator circuits Theory and application.PDF (1.12 MB , 下载次数: 502 )

负载电容用个十几P吧,100P貌似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大侠指点,在此拜谢。用功读paper去

网友(2014-10-11):
好文章,赶紧收入。

网友C:
回复 网友B:

Crystal oscillator

Crystal oscillator

请问你这个  负阻随gm 变化的圆图在cadence里怎么画得出来?

我的想法是 用ac analysis. frequency 定在40M(我这个是振在40M的晶振), 扫Ibias.  Idc的AC magnitude为1A,测xa xb 两端的电压差就能得到xa xb 之间的阻抗。

我的问题是 怎么plot 阻抗的实部和虚部 (而不是phase和magnitude) 随 Ibias的变化?在wavescan 里面怎么操作?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是matlab

网友:
Load cap 几P到十几P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详细点,教教我呗

网友(2015-09-08):
这个好有用

网友(2016-04-27):
回复 楼主:

版主是个好人

网友(2016-11-08):
回复 网友B:

   感謝大大 很實用的文章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謝分享!!!!!!!!

网友(2018-08-23):
回复 楼主:

请问下,后来怎么解决的?

楼主:
看开环稳定性喽,可以看下180°相位时,增益是否大于1。
如果不是,调整下电流和尺寸。

网友(2020-01-09):
如果是设计问题看负阻的值是不是ok,如果是仿真问题在analog里把v,i等精度设高2~3个数量级

网友(2020-04-21):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请问这个单位圆是什么意思?哪本书里有介绍单位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