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 Trans仿真抖动

楼主(2014-03-25):
我做了一个低压结构的bandgap电路,含启动电路,对VDD从0开始扫描的trans仿真中,bandgap输出出现如图抖动,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bg环路不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我也觉得正负反馈回路的问题,但是对怎么保证正反馈小于负反馈有点迷茫,我采用的是带opamp的bandgap结构,请问有什么措施可以改进稳定性呢?

网友:
电路图ing

网友:
在BG中正反馈一定会小于负反馈的,除非做连接错了。有可能是相位裕度不够。

网友:
还有可能是启动电路做得不好,启动管gate没有被拉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