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linx spartan6 DDR2 ip 硬核调用编译问题

楼主(2014-03-25):
大家好:      我写了一个test工程,在工程中调用SPARTAN6的硬核,但是老是出现下面的语句:
Regenerate Core - DDR2: All required files are available.

Process "Regenerate Core" failed

没有办法正常编译,大家帮忙看看,谢谢了!

`timescale 1ns / 1ps
//////////////////////////////////////////////////////////////////////////////////
// Company:
// Engineer:
//
// Create Date:    15:32:30 03/19/2014
// Design Name:
// Module Name:    test
// Project Name:
// Target Devices:
// Tool versions:
// Description:
//
// Dependencies:
//
// Revision:
// Revision 0.01 - File Created
// Additional Comments:
//
//////////////////////////////////////////////////////////////////////////////////
`define        time_bd                        10'd54                //baudrate:57600bit/s
`define        half_time_bd        10'd27                //baudrate:57600bit/s
`define        cmd_read                        3'b001
`define        cmd_write                3'b000
module test(
        //globle input signal
        input clk,
        input rst,

        //uart interface
        input rx,
        output tx,

        //interface between ddr2 dram and fpga
        inout [15:0]        mcb3_dram_dq,
   output [12:0] mcb3_dram_a,
   output [2:0] mcb3_dram_ba,
   output mcb3_dram_ras_n,
   output mcb3_dram_cas_n,
   output mcb3_dram_we_n,
   output mcb3_dram_odt,
   output mcb3_dram_cke,
   output mcb3_dram_dm,
   inout mcb3_dram_udqs,
   inout mcb3_dram_udqs_n,
   inout mcb3_rzq,
   inout mcb3_zio,
   output mcb3_dram_udm,
   output c3_calib_done,
   //output c3_clk0,
   //output c3_rst0,
   inout mcb3_dram_dqs,
   inout mcb3_dram_dqs_n,
   output mcb3_dram_ck,
   output mcb3_dram_ck_n
   );

        //instantiation DDR2 Module
        wire [15:0]        mcb3_dram_dq;
   wire [12:0] mcb3_dram_a;
   wire [2:0] mcb3_dram_ba;
   wire mcb3_dram_ras_n;
   wire mcb3_dram_cas_n;
   wire mcb3_dram_we_n;
   wire mcb3_dram_odt;
   wire mcb3_dram_cke;
   wire mcb3_dram_dm;
   wire mcb3_dram_udqs;
   wire mcb3_dram_udqs_n;
   wire mcb3_rzq;
   wire mcb3_zio;
   wire mcb3_dram_udm;
   wire c3_sys_clk;
   wire c3_sys_rst_n;
   wire c3_calib_done;
   wire c3_clk0;
   wire c3_rst0;
   wire mcb3_dram_dqs;
   wire mcb3_dram_dqs_n;
   wire mcb3_dram_ck;
   wire mcb3_dram_ck_n;

        assign        c3_sys_clk                =        clk;
        assign        c3_sys_rst_n        =        ~rst;

        //ddr2_mcb user command interface
        //reg c3_p0_cmd_clk;
        wire c3_p0_cmd_en;
        wire [2:0] c3_p0_cmd_instr;
        wire [5:0] c3_p0_cmd_bl;
        wire [29:0] c3_p0_cmd_byte_addr;
        wire c3_p0_cmd_empty;
        wire c3_p0_cmd_full;

        assign c3_p0_cmd_en = (cmd_user == 2'b00)? cmd_en_wr : (cmd_user == 2'b01)? cmd_en_rd : 1'b0;
        assign c3_p0_cmd_instr = (cmd_user == 2'b01)? `cmd_read : `cmd_write;
        assign c3_p0_cmd_bl = 6'h3f;
        assign c3_p0_cmd_byte_addr = addr_user;

        //ddr2_mcb user writing interface
        reg c3_p0_wr_clk;
        reg c3_p0_wr_en;
        reg [15:0] c3_p0_wr_mask;
        reg [127:0] c3_p0_wr_data;
        wire c3_p0_wr_full;
        wire c3_p0_wr_empty;
        wire [6:0] c3_p0_wr_count;
        wire c3_p0_wr_underrun;
        wire c3_p0_wr_error;

        //ddr2_mcb user reading interface
        reg c3_p0_rd_clk;
        reg c3_p0_rd_en;
        reg [127:0]        c3_p0_rd_data;
        wire c3_p0_rd_full;
        wire c3_p0_rd_empty;
        wire [6:0] c3_p0_rd_count;
        wire c3_p0_rd_overflow;
        wire c3_p0_rd_error;

        DDR2 # (
                .C3_P0_MASK_SIZE(16),
                .C3_P0_DATA_PORT_SIZE(128),
                .DEBUG_EN(1),
                .C3_MEMCLK_PERIOD(3200),
                .C3_CALIB_SOFT_IP("TRUE"),
                .C3_SIMULATION("FALSE"),
                .C3_RST_ACT_LOW(0),
                .C3_INPUT_CLK_TYPE("SINGLE_ENDED"),
                .C3_MEM_ADDR_ORDER("ROW_BANK_COLUMN"),
                .C3_NUM_DQ_PINS(16),
                .C3_MEM_ADDR_WIDTH(13),
                .C3_MEM_BANKADDR_WIDTH(3)
        )
        MY_DDR2 (

                .c3_sys_clk           (c3_sys_clk),
                .c3_sys_rst_n           (c3_sys_rst_n),

                .mcb3_dram_dq           (mcb3_dram_dq),
                .mcb3_dram_a            (mcb3_dram_a),
                .mcb3_dram_ba           (mcb3_dram_ba),
                .mcb3_dram_ras_n        (mcb3_dram_ras_n),
                .mcb3_dram_cas_n        (mcb3_dram_cas_n),
                .mcb3_dram_we_n         (mcb3_dram_we_n),
                .mcb3_dram_odt          (mcb3_dram_odt),
                .mcb3_dram_cke          (mcb3_dram_cke),
                .mcb3_dram_ck           (mcb3_dram_ck),
                .mcb3_dram_ck_n         (mcb3_dram_ck_n),
                .mcb3_dram_dqs          (mcb3_dram_dqs),
                .mcb3_dram_dqs_n        (mcb3_dram_dqs_n),
                .mcb3_dram_udqs         (mcb3_dram_udqs),    // for X16 parts
                .mcb3_dram_udqs_n       (mcb3_dram_udqs_n),  // for X16 parts
                .mcb3_dram_udm          (mcb3_dram_udm),     // for X16 parts
                .mcb3_dram_dm           (mcb3_dram_dm),
                .c3_clk0                                        (c3_clk0),
                .c3_rst0                                        (c3_rst0),

                .c3_calib_done          (c3_calib_done),
                .mcb3_rzq               (rzq3),

                .mcb3_zio               (zio3),

                .c3_p0_cmd_clk          (c3_p0_cmd_clk),
                .c3_p0_cmd_en           (c3_p0_cmd_en),
                .c3_p0_cmd_instr        (c3_p0_cmd_instr),
                .c3_p0_cmd_bl           (c3_p0_cmd_bl),
                .c3_p0_cmd_byte_addr    (c3_p0_cmd_byte_addr),
                .c3_p0_cmd_empty               (c3_p0_cmd_empty),
                .c3_p0_cmd_full         (c3_p0_cmd_full),
                .c3_p0_wr_clk           (c3_p0_wr_clk),
                .c3_p0_wr_en            (c3_p0_wr_en),
                .c3_p0_wr_mask          (c3_p0_wr_mask),
                .c3_p0_wr_data          (c3_p0_wr_data),
                .c3_p0_wr_full          (c3_p0_wr_full),
                .c3_p0_wr_empty         (c3_p0_wr_empty),
                .c3_p0_wr_count         (c3_p0_wr_count),
                .c3_p0_wr_underrun      (c3_p0_wr_underrun),
                .c3_p0_wr_error         (c3_p0_wr_error),
                .c3_p0_rd_clk           (c3_p0_rd_clk),
                .c3_p0_rd_en            (c3_p0_rd_en),
                .c3_p0_rd_data          (c3_p0_rd_data),
                .c3_p0_rd_full          (c3_p0_rd_full),
                .c3_p0_rd_empty         (c3_p0_rd_empty),
                .c3_p0_rd_count         (c3_p0_rd_count),
                .c3_p0_rd_overflow      (c3_p0_rd_overflow),
                .c3_p0_rd_error         (c3_p0_rd_error)
        );

        //operation and variable defination for uart interface
        reg tx_en;
        reg [7:0] tx_data;

        wire rx;
        wire tx;
        wire tx_busy;
        wire rx_req;
        wire [7:0] rx_data;

        reg op_action;
        reg [3:0] cnt_action;
        reg [7:0] cnt_rx;
        reg [71:0] instr_rx;

        //get user command from pc
        always @( posedge clk )
                if(rst)
                        cnt_rx <= 8'd0;
                else if(rx_req)
                        cnt_rx <= cnt_rx + 1'b1;
                else
                        cnt_rx <= 8'd0;

        always @( posedge clk )
                if(rst)
                        instr_rx <= 72'h0;
                else if(cnt_rx == `half_time_bd)
                        instr_rx <= {instr_rx[63:0],rx_data};

        //detected active fram-ahead and get command from pc
        reg order_wr;
        reg [1:0] cmd_user;
        reg [29:0] addr_user;

        always @( posedge clk )
                if(rst)        begin
                        order_wr <= 1'b0;                                                                //write ddr2 dram from min. number to max. number
                        cmd_user <= 2'b0;                                                                //00: user write dram command, 01:user read dram command
                        addr_user <= 30'b0;
                        cnt_action <= 4'd0;
                        op_action <= 1'b0;
                end
                else if((instr_rx[71:64]==8'hee)&&(instr_rx[31:24]==8'hff)&&(instr_rx[23:16]==8'hfc)&&(instr_rx[15:8]==8'hff)&&(instr_rx[7:0]==8'hff))        begin
                        order_wr <= instr_rx[63];
                        cmd_user <= instr_rx[59:58];
                        addr_user <= {instr_rx[57:32],4'b0000};
                        if(cnt_action < 4'd10)        begin
                                cnt_action <= cnt_action + 1'b1;
                                op_action <= 1'b1;
                        end
                        else        begin
                                op_action <= 1'b0;
                        end
                end
                else        begin
                        order_wr <= 1'b0;                                                                //write ddr2 dram from min. number to max. number
                        cmd_user <= 2'b0;                                                                //00: user write dram command, 01:user read dram command
                        addr_user <= 30'b0;
                        cnt_action <= 4'd0;
                        op_action <= 1'b0;
                end

        //send data of dram to pc according to user command
        parameter        read_idle                        =        6'd0;
        parameter        read_cmd1                        =        6'd1;
        parameter        read_cmd2                        =        6'd2;
        parameter        read_fifo1                        =        6'd3;
        parameter        read_fifo2                        =        6'd4;
        parameter        read_fifo3                        =        6'd5;
        parameter        read_data00                        =        6'd6;
        parameter        read_data01                        =        6'd7;
        parameter        read_data10                        =        6'd8;
        parameter        read_data11                        =        6'd9;
        parameter        read_data20                        =        6'd10;
        parameter        read_data21                        =        6'd11;
        parameter        read_data30                        =        6'd12;
        parameter        read_data31                        =        6'd13;
        parameter        read_data40                        =        6'd14;
        parameter        read_data41                        =        6'd15;
        parameter        read_data50                        =        6'd16;
        parameter        read_data51                        =        6'd17;
        parameter        read_data60                        =        6'd18;
        parameter        read_data61                        =        6'd19;
        parameter        read_data70                        =        6'd20;
        parameter        read_data71                        =        6'd21;
        parameter        read_data80                        =        6'd22;
        parameter        read_data81                        =        6'd23;
        parameter        read_data90                        =        6'd24;
        parameter        read_data91                        =        6'd25;
        parameter        read_data100                =        6'd26;
        parameter        read_data101                =        6'd27;
        parameter        read_data110                =        6'd28;
        parameter        read_data111                =        6'd29;
        parameter        read_data120                =        6'd30;
        parameter        read_data121                =        6'd31;
        parameter        read_data130                =        6'd32;
        parameter        read_data131                =        6'd33;
        parameter        read_data140                =        6'd34;
        parameter        read_data141                =        6'd35;
        parameter        read_data150                =        6'd36;
        parameter        read_data151                =        6'd37;
        parameter        read_judge                        =        6'd38;

        reg cmd_en_rd;
        reg [5:0] state_rd;
        reg [7:0] number_rd;

        always @( posedge clk )
                if(rst || (!c3_calib_done))        begin
                        cmd_en_rd <= 1'b0;
                        c3_p0_rd_clk <= 1'b0;
                        c3_p0_rd_en <= 1'b0;
                        state_rd <= read_idle;
                        number_rd <= 8'd0;
                end
                else if(c3_p0_cmd_instr == `cmd_read)        begin
                        case(state_rd)
                                read_idle:        begin
                                                                        cmd_en_rd <= 1'b0;
                                                                        c3_p0_rd_clk <= 1'b0;
                                                                        c3_p0_rd_en <= 1'b0;
                                                                        state_rd <= read_cmd1;
                                                                        number_rd <= 8'd0;
                                                                end
                                read_cmd1:        begin
                                                                        if(c3_p0_cmd_empty)        begin
                                                                                cmd_en_rd <= 1'b1;
                                                                                state_rd <= read_cmd2;
                                                                        end
                                                                end
                                read_cmd2:        begin
                                                                        cmd_en_rd <= 1'b0;
                                                                        state_rd <= read_fifo1;
                                                                end
                                read_fifo1:        begin
                                                                        c3_p0_rd_clk <= 1'b0;
                                                                        c3_p0_rd_en <= 1'b1;
                                                                        state_rd <= read_fifo2;
                                                                end
                                read_fifo2:        begin
                                                                        c3_p0_rd_clk <= 1'b1;
                                                                        state_rd <= read_fifo3;
                                                                        number_rd <= number_rd + 1'b1;
                                                                end
                                read_fifo3:        begin
                                                                        c3_p0_rd_clk <= 1'b0;
                                                                        state_rd <= read_data00;
                                                                end
                        read_data00:        begin
                                                                        if(!tx_busy)        begin
                                                                                tx_en <= 1'b1;
                                                                                tx_data <= c3_p0_rd_data[7:0];
                                                                                state_rd <= read_data01;
                                                                        end
                                                                end
                        read_data01:        begin
                                                                        if(!tx_busy)        begin
                                                                                tx_en <= 1'b0;
                                                                                state_rd <= read_data10;
                                                                        end
                                                                end
                        read_data00:        begin
                                                                        if(!tx_busy)        begin
                                                                                tx_en <= 1'b1;
                                                                                tx_data <= c3_p0_rd_data[7:0];
                                                                                state_rd <= read_data01;
                                                                        end
                                                                end
                        read_data01:        begin
                                                                        if(!tx_busy)        begin
                                                                                tx_en <= 1'b0;
                                                                                state_rd <= read_data10;
                                                                        end
                                                                end
                        read_data10:        begin
                                                                        if(!tx_busy)        begin
                                                                                tx_en <= 1'b1;
                                                                                tx_data <= c3_p0_rd_data[15:8];
                                                                                state_rd <= read_data11;
                                                                        end
                                                                end
                        read_data11:        begin
                                                                        if(!tx_busy)        begin
                                                                                tx_en <= 1'b0;
                                                                                state_rd <= read_data20;
                                                                        end
                                                                end
                        read_data20:        begin
                                                                        if(!tx_busy)        begin
                                                                                tx_en <= 1'b1;
                                                                                tx_data <= c3_p0_rd_data[23:16];
                                                                                state_rd <= read_data21;
                                                                        end
                                                                end
                        read_data21:        begin
                                                                        if(!tx_busy)        begin
                                                                                tx_en <= 1'b0;
                                                                                state_rd <= read_data30;
                                                                        end
                                                                end
                        read_data30:        begin
                                                                        if(!tx_busy)        begin
                                                                                tx_en <= 1'b1;
                                                                                tx_data <= c3_p0_rd_data[31:24];
                                                                                state_rd <= read_data31;
                                                                        end
                                                                end
                        read_data31:        begin
                                                                        if(!tx_busy)        begin
                                                                                tx_en <= 1'b0;
                                                                                state_rd <= read_data40;
                                                                        end
                                                                end
                        read_data40:        begin
                                                                        if(!tx_busy)        begin
                                                                                tx_en <= 1'b1;
                                                                                tx_data <= c3_p0_rd_data[39:32];
                                                                                state_rd <= read_data41;
                                                                        end
                                                                end
                        read_data41:        begin
                                                                        if(!tx_busy)        begin
                                                                                tx_en <= 1'b0;
                                                                                state_rd <= read_data50;
                                                                        end
                                                                end
                        read_data50:        begin
                                                                        if(!tx_busy)        begin
                                                                                tx_en <= 1'b1;
                                                                                tx_data <= c3_p0_rd_data[47:40];
                                                                                state_rd <= read_data51;
                                                                        end
                                                                end
                        read_data51:        begin
                                                                        if(!tx_busy)        begin
                                                                                tx_en <= 1'b0;
                                                                                state_rd <= read_data60;
                                                                        end
                                                                end
                        read_data60:        begin
                                                                        if(!tx_busy)        begin
                                                                                tx_en <= 1'b1;
                                                                                tx_data <= c3_p0_rd_data[55:48];
                                                                                state_rd <= read_data61;
                                                                        end
                                                                end
                        read_data61:        begin
                                                                        if(!tx_busy)        begin
                                                                                tx_en <= 1'b0;
                                                                                state_rd <= read_data70;
                                                                        end
                                                                end
                        read_data70:        begin
                                                                        if(!tx_busy)        begin
                                                                                tx_en <= 1'b1;
                                                                                tx_data <= c3_p0_rd_data[63:56];
                                                                                state_rd <= read_data71;
                                                                        end
                                                                end
                        read_data71:        begin
                                                                        if(!tx_busy)        begin
                                                                                tx_en <= 1'b0;
                                                                                state_rd <= read_data80;
                                                                        end
                                                                end
                        read_data80:        begin
                                                                        if(!tx_busy)        begin
                                                                                tx_en <= 1'b1;
                                                                                tx_data <= c3_p0_rd_data[71:64];
                                                                                state_rd <= read_data81;
                                                                        end
                                                                end
                        read_data81:        begin
                                                                        if(!tx_busy)        begin
                                                                                tx_en <= 1'b0;
                                                                                state_rd <= read_data90;
                                                                        end
                                                                end
                        read_data90:        begin
                                                                        if(!tx_busy)        begin
                                                                                tx_en <= 1'b1;
                                                                                tx_data <= c3_p0_rd_data[79:72];
                                                                                state_rd <= read_data91;
                                                                        end
                                                                end
                        read_data91:        begin
                                                                        if(!tx_busy)        begin
                                                                                tx_en <= 1'b0;
                                                                                state_rd <= read_data100;
                                                                        end
                                                                end
                        read_data100:        begin
                                                                        if(!tx_busy)        begin
                                                                                tx_en <= 1'b1;
                                                                                tx_data <= c3_p0_rd_data[87:80];
                                                                                state_rd <= read_data101;
                                                                        end
                                                                end
                        read_data101:        begin
                                                                        if(!tx_busy)        begin
                                                                                tx_en <= 1'b0;
                                                                                state_rd <= read_data110;
                                                                        end
                                                                end
                        read_data110:        begin
                                                                        if(!tx_busy)        begin
                                                                                tx_en <= 1'b1;
                                                                                tx_data <= c3_p0_rd_data[95:88];
                                                                                state_rd <= read_data111;
                                                                        end
                                                                end
                        read_data111:        begin
                                                                        if(!tx_busy)        begin
                                                                                tx_en <= 1'b0;
                                                                                state_rd <= read_data120;
                                                                        end
                                                                end
                        read_data120:        begin
                                                                        if(!tx_busy)        begin
                                                                                tx_en <= 1'b1;
                                                                                tx_data <= c3_p0_rd_data[103:96];
                                                                                state_rd <= read_data111;
                                                                        end
                                                                end
                        read_data121:        begin
                                                                        if(!tx_busy)        begin
                                                                                tx_en <= 1'b0;
                                                                                state_rd <= read_data130;
                                                                        end
                                                                end
                        read_data130:        begin
                                                                        if(!tx_busy)        begin
                                                                                tx_en <= 1'b1;
                                                                                tx_data <= c3_p0_rd_data[111:104];
                                                                                state_rd <= read_data131;
                                                                        end
                                                                end
                        read_data131:        begin
                                                                        if(!tx_busy)        begin
                                                                                tx_en <= 1'b0;
                                                                                state_rd <= read_data140;
                                                                        end
                                                                end
                        read_data140:        begin
                                                                        if(!tx_busy)        begin
                                                                                tx_en <= 1'b1;
                                                                                tx_data <= c3_p0_rd_data[119:112];
                                                                                state_rd <= read_data141;
                                                                        end
                                                                end
                        read_data141:        begin
                                                                        if(!tx_busy)        begin
                                                                                tx_en <= 1'b0;
                                                                                state_rd <= read_data150;
                                                                        end
                                                                end
                        read_data150:        begin
                                                                        if(!tx_busy)        begin
                                                                                tx_en <= 1'b1;
                                                                                tx_data <= c3_p0_rd_data[127:120];
                                                                                state_rd <= read_data151;
                                                                        end
                                                                end
                        read_data151:        begin
                                                                        if(!tx_busy)        begin
                                                                                tx_en <= 1'b0;
                                                                                state_rd <= read_judge;
                                                                        end
                                                                end
                        read_judge:                begin
                                                                        if(number_rd == 8'd64)
                                                                                state_rd <= read_idle;
                                                                        else
                                                                                state_rd <= read_fifo1;
                                                                end
                        default:                        begin
                                                                        cmd_en_rd <= 1'b0;
                                                                        c3_p0_rd_clk <= 1'b0;
                                                                        c3_p0_rd_en <= 1'b0;
                                                                        state_rd <= read_cmd1;
                                                                        number_rd <= 8'd0;
                                                                end
                        endcase
                end

        //write data to dram according to user command
        reg cmd_en_wr;
        reg [3:0] state_wr;
        reg [7:0] number_wr;

        parameter        write_idle                =                4'd0;
        parameter        write_data1                =                4'd1;
        parameter        write_data2                =                4'd2;
        parameter        write_data3                =                4'd3;
        parameter        write_judge                =                4'd4;
        parameter        write_cmd1                =                4'd5;
        parameter        write_cmd2                =                4'd6;

        always @(posedge clk)
                if(rst || (!c3_calib_done))        begin
                        cmd_en_wr <= 1'b0;
                        c3_p0_wr_clk <= 1'b0;
                        c3_p0_wr_en <= 1'b0;
                        c3_p0_wr_mask <= 16'd0;
                        c3_p0_wr_data <= 128'd0;
                        state_wr <= write_idle;
                        number_wr <= 8'd0;
                end
                else if(c3_p0_cmd_instr == `cmd_write)        begin
                        case(state_wr)
                                write_idle:                begin
                                                                                cmd_en_wr <= 1'b0;
                                                                                c3_p0_wr_clk <= 1'b0;
                                                                                c3_p0_wr_en <= 1'b0;
                                                                                c3_p0_wr_mask <= 16'd0;
                                                                                c3_p0_wr_data <= 128'd0;
                                                                                state_wr <= write_data1;
                                                                                number_wr <= 8'd0;
                                                                        end
                                write_data1:        begin
                                                                                if(c3_p0_wr_empty)        begin
                                                                                        state_wr <= write_data2;
                                                                                end
                                                                        end
                                write_data2:        begin
                                                                                c3_p0_wr_en <= 1'b0;
                                                                                c3_p0_wr_clk <= 1'b0;
                                                                                c3_p0_wr_data <= {number_wr,number_wr,number_wr,number_wr,number_wr,number_wr,number_wr,number_wr,number_wr,number_wr,number_wr,number_wr,number_wr,number_wr,number_wr,number_wr};
                                                                                c3_p0_wr_mask <= 16'd0;
                                                                                state_wr <= write_data3;
                                                                        end
                                write_data3:        begin
                                                                                c3_p0_wr_clk <= 1'b1;
                                                                                state_wr <= write_judge;
                                                                                number_wr <= number_wr + 1'b1;
                                                                        end
                                write_judge:        begin
                                                                                c3_p0_wr_clk <= 1'b0;
                                                                                if((number_wr == 8'd64)&&c3_p0_wr_full)        begin
                                                                                        state_wr <= write_cmd1;
                                                                                        number_wr <= 8'd0;
                                                                                end
                                                                                else        begin
                                                                                        state_wr <= write_data2;
                                                                                end
                                                                        end
                                write_cmd1:                begin
                                                                                if(c3_p0_cmd_empty)        begin
                                                                                        cmd_en_wr <= 1'b1;
                                                                                        state_wr <= write_cmd2;
                                                                                end
                                                                        end
                                write_cmd2:                begin
                                                                                cmd_en_wr <= 1'b0;
                                                                                state_wr <= write_idle;
                                                                        end
                                default:                        begin
                                                                                cmd_en_wr <= 1'b0;
                                                                                c3_p0_wr_clk <= 1'b0;
                                                                                c3_p0_wr_en <= 1'b0;
                                                                                c3_p0_wr_mask <= 16'd0;
                                                                                c3_p0_wr_data <= 128'd0;
                                                                                state_wr <= write_data1;
                                                                                number_wr <= 8'd0;
                                                                        end
                        endcase
                end

        uart #
        (
                .time_spec                                        (`time_bd),                        //baudrate = 57600, 50_000_000/57600/16 = 54
                .half_time_spec                        (`half_time_bd)        //time_spec/2 = 10'd27
        )
        my_uart(
                .clk                                                        (clk),
                .rst                                                        (rst),
                .tx_en                                                (tx_en),
                .rx                                                        (rx),
                .tx_data                                                (tx_data),
                .tx_busy                                                (tx_busy),
                .tx                                                        (tx),
                .rx_data                                                (rx_data),
                .rx_req                                                (rx_req)
        );

endmodule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DDR2的IP核删掉就可以了,用文件代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过了,如果直接用rtl文件夹下面的*.v文件,编译时可以通过的,但是没有办法综合。综合的时候报一堆莫名其妙的错误,所以只能用硬核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关于这个问题,原因貌似找到了我用的是ISE13.1版本的,我把版本换成ISE14.6就可以正常编译和综合了,所以可能是ISE13.1固有的问题。

楼主:
换成ISE14.6后,问题是解决了,但是新的问题出现了:
用的CLK是50MHz的,CLK主要用在两个地方:1、送给MCB硬核控制模块,模块内部的PLL用了IO BUF;2、用在MCB控制部分,做posedge clk用。
问题来了,translate和map时报错,意思好像是同一个clk不能既用在IO BUF又用在posedge clk,后面没有办法,就只能用MCB PLL输出的一路C3_CLK0做系统时钟。
关于这一方面,大家有谁比较了解,给讲讲,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13.3 是用的。v文件 完全没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接串口是想用串口读写ddr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接了串口,是打算用串口来调试。首先发送一个命令串:EE 00 00 00 00 FF FC FF FF
EE:是帧头
FF FC FF FF:是帧尾
000000:是操作命令,000000代表写命令,000001代表读命令,写或者读操作为对1k words地址连续操作,即一次命令为连续的1k words地址的操作。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代表操作对应的地址。
注:中间4个bytes为命令,前6bits为指令,后26bits为操作地址

我用的1port 128bit的口,即读写操作,一次性可以读出或者写入16个bytes的数据

写操作时:(指令:EE 00 00 00 00 FF FC FF FF,PC通过串口发送给FPGA)
step1:先把wr_fifo写满,BL=64,所以一次性写入64*128bits = 1024 bytes, 512 words,也就是将要向DDR2的0-512地址空间写数据;
向wr_fifo中写的数据为(共64组,1024个bytes的数据):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
3f 3f 3f 3f 3f 3f 3f 3f 3f 3f 3f 3f 3f 3f 3f 3f 3f 3f 3f

step2:cmd接口发送wr指令,完成MCB对DDR2的写操作;

读操作时:(指令:EE 04 00 00 00 FF FC FF FF,PC通过串口发送给FPGA)
step1: cmd接口发送rd指令,完成MCB对DDR2对应地址的读操作;
step2: 从rd_fifo把数据读出来,并通过串口把1024 bytes发送给PC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先在也在调xilinx的MCB,以后多指教啊!不指导你调好了吗?是在xilinx的官方开发板子上调的吗?想问问你的串口可接处理器?难道你内部写了操作逻辑?你是在example的例子上调试的吗?多多指教啊!!!我现在不确定接mcb操作读写用什么方法!

楼主:
现在代码已经综合并生成了下载文件,下到板子里面后,发送ee 00 00 00 00 ff fc ff ff
没有任何反应,想用modelsim仿真,代码中操作要等那个c3_calib_done信号拉高后才能进行,但是我仿真时间已经跑到52ms了,c3_calib_done还是没有拉高,没有办法看仿真波形。
怎么办,大家有没有好的调试方法,分享一下,谢谢了!
我用的是SPARTRAN6 XC6SLX16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用的是sigaDSP的板子吗?你的方法感觉应该不错!值得借鉴!你跑了example例程了吗?是在那个基础上改过来的吗?

楼主:
附上我的CODE,大家帮我找找原因

ddr2_mcb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SIGA的板子,按照他那个教程,仿真是调通了,但是我自己写的MCB controller就出现了很多问题。这一块我也是新学,遇到很多问题,很无助,不知道该怎么。
后面我们可以一起讨论,相互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内部加了UART发送和接收模块,有控制逻辑

网友:
回复 楼主:

    等我把时序图在看完,在用你的方法来试试!!!加QQ!!!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QQ 95844005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个地方说错了,BL=64,128bits Port,所以一次连续写、读共操作64 x 16 = 1024Bytes,而不是我说的1k words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弄逻辑实现循环读写的操作??我现在弄循环读写操作!如果直接用你的方法用串口调试比较麻烦,还是一步一步来吧!!

楼主:
DDR2控制器终于调试好了,之前出的那些问题,还是自己USER控制端的问题。

网友(2014-06-04):
LZ,我也正在调试这个,已经加你Q,交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