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command file 求解

楼主(2014-03-25):
各位大神,俺用calibre跑drc时,遇到问题如下:
FDC.add1 {@ IOPAD,POWERPAD need connect to the drain of the FDNMOS OR ESDN,GNDPAD need connect to the source of the FDNMOS OR ESDN;But the pad which connect the fdnmos should connect the esdpmos.
A = NET AREA RATIO PAD_11 DNW_D PBPF>0 [AREA(PAD_11)/(AREA(DNW_D)*AREA(PBPF))]
C = NET AREA RATIO PAD_11 DNW_S PBPF>0 [AREA(PAD_11)/(AREA(DNW_S)*AREA(PBPF))]
F = NET AREA RATIO PAD_11 DNW_D PBSF1>0 [AREA(PAD_11)/(AREA(DNW_D)*AREA(PBSF1))]
G = NET AREA RATIO PAD_11 DNW_D PBNF1>0 [AREA(PAD_11)/(AREA(DNW_D)*AREA(PBNF1))]
H = NET AREA RATIO PAD_11 DNW_S PBNF1>0 [AREA(PAD_11)/(AREA(DNW_S)*AREA(PBNF1))]
J = (A OR C) OR (F OR (G OR H))
(PAD_11 NOT INTERACT J) AND COVER
}
我按照上面描述重新连接,run后也会出现上面问题,请问上面语法中A、C、F、G、H、J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这个命令本来就不是那么容易看懂,建议对应着drc rule手册看看~

从字面意义上看就是pad区域的一些问题,电源地pad要分别跟FDNMOS OR ESDN的漏源极相连,楼主做的是fullchip还是只是电路呢?

网友:
FDC.add1 {@ IOPAD,POWERPAD need connect to the drain of the FDNMOS OR ESDN,GNDPAD need connect to the source of the FDNMOS OR ESDN;But the pad which connect the fdnmos should connect the esdpmos.  //这个地方是对这条rule的解释说明
A = NET AREA RATIO PAD_11 DNW_D PBPF>0 [AREA(PAD_11)/(AREA(DNW_D)*AREA(PBPF))]//A是与DNW_D PBPF有链接关系的PAD_11
C = NET AREA RATIO PAD_11 DNW_S PBPF>0 [AREA(PAD_11)/(AREA(DNW_S)*AREA(PBPF))] //C是与DNW_S PBPF有链接关系的PAD_11
F = NET AREA RATIO PAD_11 DNW_D PBSF1>0 [AREA(PAD_11)/(AREA(DNW_D)*AREA(PBSF1))]//F是与DNW_D PBSF1有连接关系的PAD_11
G = NET AREA RATIO PAD_11 DNW_D PBNF1>0 [AREA(PAD_11)/(AREA(DNW_D)*AREA(PBNF1))]//G是与DNW_D PBNF1有连接关系的PAD_11
H = NET AREA RATIO PAD_11 DNW_S PBNF1>0 [AREA(PAD_11)/(AREA(DNW_S)*AREA(PBNF1))]//H是与DNW_S PBNF1有连接关系的PAD_11
J = (A OR C) OR (F OR (G OR H)) //J是A C F G H的或运算产生的layer
(PAD_11 NOT INTERACT J) AND COVER //这个地方记不太清楚了,如果COVER不是关键字的话,这句的意思是抓出没有碰到J的PAD_11与COVER进行与运算产生的layer
}
//看注释的意思是PAD连到了FDNMOS同时连接到了ESDPMOS
//前面的运算看起来是抓的没有碰到J的PAD_11

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好久没弄这个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fullchip,3Q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我去系统研究下这个语法,这还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