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错误

楼主(2014-03-25):
Any point inside NMOS source/drain space to the nearest PW STRAP in the same PW <= LUP_6 um有谁知道这个DRC错误是什么意思吗

网友:
看字面意思就是psub距离nmos的S/D要小于6um,你可以测试一下就知道!

网友:
看字面意思就是,nmos距离psub要小于6um,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这是防止latch up的规则,NMOS的源漏区距离最近的ptap有个最大值,相应的,PMOS的源漏区距离最近的ntap也有个最大值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网友:
防 latch up 的规则

网友:
预防latch up的一种DRC检测,目的是为了减少S端与B端之间的寄生电阻,将B端的接触与S端的接触控制在6um内可规避此规则检测,看来PW的掺杂浓度比较低

网友:
条件是in the same PW

网友(2019-01-07):
为了防止latchup的发生,mos S/D的active 与pickup/tap/substrate/guardring(不同公司叫法不同)的最大距离。如果mos很大,可以拆开在finger之间加给sub电位的tap

网友:
会不会是没有画P-RING,报出这个LU的错了

网友(2022-01-11):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出现这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