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 generator和simulink仿真的出现的错误如何解决

楼主(2014-03-25):
这台电脑第一次用system generator,已经和matlab配置好了,ISE14.6和matlab是R2013a版本。但是第一次建模就用一个很小的系统,就一个正弦信号源和一个示波器,中间是xinlix的模块Gateway in Gateway out和一个延时模块,进行仿真总是出现如图所示的错误,怎么解决,是什么问题,大伙儿帮帮忙,谢谢。。

楼主:
补充:这是出现错误的log
--------------------------------- Version Log ----------------------------------
Version                                 Path
System Generator 14.6                   E:/ISE/14.6/ISE_DS/ISE/sysgen
Matlab 8.1.0.604 (R2013a)               E:/MatlabR2013a
ISE                                     E:/ISE/14.6/ISE_DS/ISE
--------------------------------------------------------------------------------
Summary of Errors:
Error 0001: C:/Users/xuctju/AppData/Local/Temp/sysgentmp-xuctju/.xlmc...
     Block: 'FFT_SYSGN/Delay'
Error 0002: Unable to write to E:/MYDESK/桌面/FFT_SYSGN_sysgen_error....
     Block: Unspecified
--------------------------------------------------------------------------------

Error 0001:

Reported by:
  'FFT_SYSGN/Delay'

Details:

:/Users/xuctju/AppData/Local/Temp/sysgentmp-xuctju/.xlmcode_work/xlDelay/d78/90000000/40a22400/cd23c26cf2ba782e7488e861b771ce6b/xlsim.c:1:
warning: -fPIC ignored for target (all code is position independent)

gcc.exe: Internal error: Aborted (program collect2)

Please submit a full bug report.

See <URL:http://www.mingw.org/bugs.shtml> for instructions.

Program "E:/ISE/14.6/ISE_DS/ISE/gnu/MinGW/5.0.0/nt/bin/gcc.exe"
returned non-zero status (1).

Error occurred during "Simulation Initialization".

--------------------------------------------------------------------------------

Error 0001:

Reported by:
  Unspecified

Details:
Unable to write to E:/MYDESK/桌面/FFT_SYSGN_sysgen_error.log,
writing data to console
--------------------------------------------------------------------------------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麻烦告知下我!E-Mail:bn.scorpio@foxmail.com,谢谢!

楼主(2014-05-05):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系统问题,我是win8系统出现这个问题,然后使用win7系统就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但是进行仿真的时候软件会崩溃,自动关闭,至今问题没有解决呢。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版本问题,用matlab r2012b和ise14.6配置上面的问题不存在,能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