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过无线电台的请进~~~~~~~~~~~

楼主(2014-03-25):
最近在做一个无线电台电路,在功率放大和天线回路被蒙住了,十分简单的电路但是却不明白。特别是变压器,在实际制作时变压器应该怎么选择??请各位指教…………,谢谢
附上电路:载波频率1.8MHz~2.0MHz,分为10个电台
各个元件的功能是什么??

楼主:
天线应该怎么选???1.8MHz的短波,理论计算天线长度都是300/1.8=167m了,怎么可能啊~~~??

楼主:
这个电路是用产品中拿过来的,所以电路上应该没问题??还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
思考一夜,今天分析了一下,大家看看对不对啊,求指导~~~~~~

楼主:
用铅笔手写的,不是很清晰,请见谅~~~~~~~~~

网友(2015-02-18):
回复 楼主:

变压器是环形铁氧体磁芯,实际制作时用高强度漆包线绕制,各个元件的作用如下图:

网友:
对于短波,因为1/4波长仍然太长,除了基站,一般只能使用短天线,小于1/4波长的天线其阻抗呈容性,这时可以在天线中部或端部插入一个电感,让这个电感和等效电容产生串联谐振,使天线阻抗呈现实部,当然实部不再是37欧了,图中的可调电感就是这个作用,称加感线圈,俗称天调线圈

网友:
回复 楼主:

注意T1,T2不是电感,是变压器,1式遗漏了互感项,应为v1-v2=L1*di1/dt+M*di2/dt
2式和3式是s域表达式,将它代入时域的1式,这是严重的原则性错误,开了这个头,后面的推导毫无意义了。
PA是大信号非线性电路,磁芯也不是线性元件,不宜使用s域分析,另外也不宜使用时域分析,因为这样会得到一组微分方程组,而且是非线性的,解这样的方程组几无可能,工程上一般采取的分析方法是图解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