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死区时间做多大合适

楼主(2014-03-26):
请问大家,死去时间一般做多大合适呢,几个ns可以吗,还是十几个ns

网友:
一般来说500ps左右,如果你是65nm及以下,可以用200ps。
这个pulse width太大不好,会引入额外的noise。

网友:
标题

回复 楼主:
大家都不希望有dead zone,你确要做出一个死区?应该说是eliminate or anti-deadzone,根据工艺不同,宽度也不同,工艺越快,pulae width越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是DCDC,如果不做个死去时间做缓冲的话,那么功率np管可能存在一起导通的情况,会引起很大的对地放电,我个人估计这个死去时间做到10几个ns,但不确定,几个ns的话,可以吗,栅极能够跟得上变化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大家说的都不是一回事,一个在说pll,一个在说dcdc。所以问题要描述清楚......

网友:
10几个ns够了

网友:
几个nS就够了

网友(2014-05-19):
PLL一般几个ns

网友:
a paper set 5ns

网友(2017-03-24):
个人觉得几个ns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