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0.13工艺中管子栅长L取多大合适

楼主(2014-03-26):
0.13工艺中管子栅长L取多大合适(模拟)?

网友:
这个是要design的

网友:
没头没尾。

网友:
如果用在high speed 电路,一般250nm--400nm
如果是注重放大器,速度要求不高,一般500-800nm
如果是速度很低,注重mismatch等,一般2um以上,
电流源一般1um--2.5um。

网友:
high speed 就取0.13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