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ADS射频功放设计

楼主(2014-03-26):
从网上下了一个ADS的功放设计的教程,如上图,但没有看明白的是:不是都是直流信号么,为什么在计算RL的时候会乘以一个0.5呢?求各位大大指教!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那是AC 均方根值電壓Vrms=DC峰值電壓Vp /2^0.5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没有明白啊?不是都是直流么,哪里来的DC峰值一说,又哪里来的AC呢?求指教

网友:
你可以把放大器想成是由DC轉成AC的功率轉換器, DC就是放大器的電源, AC就是RF信號, 如果忽略電晶體在飽和區(saturation)的壓降損耗(Vsat), 那麼在最大功率輸出到負載時, 負載會得到一個峰值電壓(Vq), 但是Vq是DC電壓, 我們需要把它轉成有效的AC電壓才能計算負載以及它收到的RF power, 所以就需要DC電壓轉均方根值電壓, 就是((Vq) / (2的開根號值), 然後再帶入你熟知的功率計算公式, 就會有0.5(1/2)跑出來
至於為什麼是均方根值電壓(root mean square), 隨便一本電路學教材會有說明

网友:
因为这是交流。

网友:
亲 能不能把你的资料给我共享下 我要做毕业设计  但是都不会  635282550@qq.com我的邮箱
这是那种放大器 我要做一个TD-SCDMA的射频功率放大器 能不能帮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