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VCS启动verilog文件时无法打开的问题

楼主(2014-03-26):
错误提示如下:
Parsing design file 'Intro_Top.v'

Error-[V2KS] Verilog IEEE 1364-2000 syntax used
Intro_Top.v, 17
  Verilog 2000 IEEE 1364-2000 syntax used : Ansi style port declaration.

Please compile with +v2k to support this construct.

Parsing design file 'TestBench.v'

Error-[SFCOR]
Source file cannot be opened
  Source file "../../VCS/Extras.inc" cannot be opened for reading due t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Please fix above issue and compile again.
  "TestBench.v", 24
  Source info: `include "../../VCS/Extras.inc"

我是在自己电脑上破解安装的,DC可以正常使用,但VCS启动时,命令vcs -RI xx.v xxx.v 之后就出现上述错误提示。
求教....

网友A:
Please compile with +v2k to support this construct.

网友:
你用的是2001的语法吧?

网友(2021-09-15):
引用 网友A:
Please compile with +v2k to support this construct.

是的,可以正常运行了

网友:
eg: vcs -f TestBench.v +v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