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pectre仿真器问题

楼主(2014-03-26):
关于spectre不能连续进行仿真当使用simulation进行仿真时,可以得出波形,在修改schematic里面器件参数后,再次进行simulation仿真,得出结果有变化,当第三次修改器件参数后,再进行simulation仿真,结果就不变了,保持在第二次的仿真结果(无论后续修改多少次,得出结果都不变),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spectre使用ic自带的,以及mmsim61、mmsim10结果都一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参数修改后查看生成的网表有变话没有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查看网表,参数已经变化,但是波形图的仿真数据仍然是上一次的数据(ps:如果在每一次修改参数后,重新打开仿真界面,数据是没问题,这可以说明仿真器spectre是没问题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每一次修改参数后,重新打开仿真界面,数据是没问题“, 那是不是之前你的仿真器读到的网表还是以前的呢?
建议做过参数修改后,点netlist and run, 查看netlist是不是最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查过,参数改变后netlist都是更新的值,只是波形这一块显示不对,虽然说每改变一次参数,可以关闭之前的simulation界面,重新打开,重新netlist and run 仿真正确,但是这样会影响工作效率,这是不应该出现的情况!

网友:
修改参数后,在ADE界面-simulation-netlist-Recreate,然后点netlist and run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变化,recreat后netlist的参数也是变化的,输出波形一样不变!

楼主:
回复 楼主:

vdd=2.5v

vdd=3v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就不清楚了,我遇到的,就是直接点netlist and run不能把修改后的参数更新进去,必须自己recreate下。试试退出,删了simulation目录和log/lck文件再重新打开,仿真时,看下log窗口有没有报什么错误信息。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电源这块,copy一个放电路旁边,但是不给电路供电,然后跑下,看看这点电压是不是不变,先确定下是电路影响的,还是电源影响的。

网友(2015-07-27):
1,把提参文件删除,重新来提参,有时候是不自动覆盖的。
2.把simulation文件夹里的文件删除,重新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现在用ic615,没这些问题了,界面和功能也比以前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