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pectre不能连续进行仿真

楼主(2014-03-26):
关于spectre不能连续进行仿真当使用simulation进行仿真时,可以得出波形,在修改schematic里面器件参数后,再次进行simulation仿真,得出结果有变化,当第三次修改器件参数后,再进行simulation仿真,结果就不变了,保持在第二次的仿真结果(无论后续修改多少次,得出结果都不变),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spectre使用ic自带的,以及mmsim61、mmsim10结果都一样)

楼主:
回复 楼主:

   查看网表,参数已经变化,但是波形图的仿真数据仍然是上一次的数据(ps:如果在每一次修改参数后,重新打开仿真界面,数据是没问题,这可以说明仿真器spectre是没问题的)

网友:
清空第一次的仿真结果子目录psf, 再跑一遍看看. 或者在另外一个新目录下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问题应该是这么去看的,新建目录跑仿真和重新打开仿真界面是类似的,如果每跑一次仿真,我新建一个目录,那么为了完善一个电路,我可能要修改上几十次参数,也就意味着需要新建几十个目录,而且这样也会稍微地影响工作效率。

网友:
回复 楼主:

工具要是没问题的话,当然是不用每次仿真都要新建目录的。这个行业里面没有人为了新的仿真而创建新目录。我让你这么做是把问题看清楚一点。先把问题隔离开来看得最清楚。

网友:
spectre有时候是会发生这种问题,删掉前一次的或重启仿真就可以了

网友(2014-04-25):
不能有个更好的方法?是不是环境变量里或simrc里面有什么设置?

网友A:
回复 楼主:

Cadence的ADE仿真环境通过UNIX中的IPC(Inter-Process Communication)机制进行后台Spectre作业与前台GUI之间的同步和写作。IPC在不稳定的网络环境下会显得非常脆弱,所以会出现GUI控制不了后台仿真作业的情形,也会出现仿真结果不能更新的表面现象。最简单的就是清除前面所有的IPC作业,在icfb命令行打入“ipcKillAllProcesses()”的SKILL命令,就能彻底清除所有进行到一半的IPC作业。当然,当你看到Library Manager窗口也一并被退出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Library Manager也是一个IPC作业了。

网友(2014-06-27):
用APS跑就不会出现上述问题!

网友(2020-01-15):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Cadence的ADE仿真环境通过UNIX中的IPC(Inter-Process Communication)机制进行后台Spectre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