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pectre不能连续进行仿真

楼主(2014-03-26):
当使用simulation进行仿真时,可以得出波形,在修改schematic里面器件参数后,再次进行simulation仿真,得出结果有变化,当第三次修改器件参数后,再进行simulation仿真,结果就不变了,保持在第二次的仿真结果(无论后续修改多少次,得出结果都不变),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spectre使用ic自带的,以及mmsim61、mmsim10结果都一样)

楼主:
回复 楼主:

   查看网表,参数已经变化,但是波形图的仿真数据仍然是上一次的数据(ps:如果在每一次修改参数后,重新打开仿真界面,数据是没问题,这可以说明仿真器spectre是没问题的)

网友:
記得以前好像有遇過,只要把simulation這個目錄夾砍掉,重新生成,好像就ok了...

网友(2014-05-02):
ADE里面有个选项是netlist-recreate,你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