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电路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4-03-26):
(图片)

网友:
AM调制吧?

网友:
同意2楼~~~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奇如何实现AM调制的功能?   还有一种可能:晶振之前的就是个放大器,晶振开环使用,就是个Q值很高的滤波器,作为带宽很窄的滤波器用。不管怎么说,求真相~~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晶振可以当VCO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晶振在这个地方实现AM调制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晶振貌似可以当带通滤波器使用。如果当滤波器的话,在这里接一个电阻到地,不晓得是什么意思?

网友:
可以用SYMPLIS搭起来仿真一下,晶振多少频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利用压电晶体的逆作用,电致伸缩效应。

楼主:
回复 网友D:

   26MHz的晶振。前面输入的正弦信号也是26MHz的,是用晶振产生的正弦波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专业了,这个词语,能不能简单明了一点点撒?

网友:
回复 网友C:

    施加在晶体上的电场变化会使得晶体发生形变,从而引起等效电容电感的变化,结果就是谐振频率的变化。
    这个还只是猜测,不敢确定这个电路就是这个作用。
    说到这里我发现我一开始的回帖搞错了,是调频不是调幅。。打脸啊打脸。。。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么说的话应该是带通滤波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