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verilog、modelsim

楼主(2014-03-26):
新手用ModelSim-Altera 6.6d (Quartus II 11.0)仿真这个网站http://www.asic-world.com/examples上的systemverilog验证例子,modelsim报这个错误 SystemVerilog Program Blocks are not supported in Modelsim PE。用modelsim 10.0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楼主:
哪位高手能帮下忙吗

网友:
modelsim报这个错误 SystemVerilog Program Blocks are not supported in Modelsim PE

楼主:
现在换成了modelsim 10.0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又出现不支持##1的问题,A default clocking block must be specified to use the ##n timing statement. 已经定义了时钟块啊,请问怎么回事呢,是不是modelsim对systemverilog支持不完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使用了##n这种方式来进行delay,这么用的前提是你设置了default clocking,不然工具怎么知道这个n是代表n个何种clock?你检查一下,是不是没有设置default clocking?

网友(2022-05-09):
你好,##n的问题找到答案了吗?我也报这样的错,但是我有在interface里声明了时钟块clocking block啊,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