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片外buffer(输入1GHz,负载20pF)

楼主(2014-03-26):
请问哪种片外buffer可以实现输入1GHz,推动负载20pF?

网友:
1G 20pF 这个负载也太大了点!2PF差不多
不然功耗很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因为如果做在片内不久功耗大,而且占面积,但要引出测试脚必须能够推动这么大的负载。我试过用片内反相器推,但反相器最后一级尺寸非常大。

网友:
瞬时驱动电流要达到100mA级别,太困难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