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帖!问ADPLL中数字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2014-03-26):
在ADPLL中phase detector的码字包括整数和小数部分WI和WF这两个部分
而这两个部分的长度一般都有十几位甚至二十位(一个例子是整数部分是8位,小数部分是15位)
但是在三中工作模式中
滤波器的输出只有6位
求问在每个工作模式中,如何实现高精度向低精度的转换!!!???
求问!!!

网友:
可能截尾和饱和都需要把

网友(2015-03-23):
我也想知道,有效字长效应怎么解决

网友(2017-10-09):
回复 楼主:

   可否请教您一下关于DLF控制DCO,一直没有搞清楚!我的DLF出来是24bits,但是模拟那边说DCO是6+7+7的结构,就是粗6+中7+细7!
现在不知道过去怎么控制,烦请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