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 中使用 $system 时遇到的问题,求大神帮忙解决下

楼主(2014-03-26):
本人再有systemVerilog 搭验证环境,
string cmd;
cmd="cp a b";
$system(cmd);
错误提示为"*E,STRNOT : Passing string variable to this system task/function is currently not supported".
请问怎么解决,以前用Questa仿真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E,STRNOT : Passing string variable to this system task/function is currently not supported".

bit [8*N-1:0] cmd;试一下。。。

楼主:
试了一下可以使用,但是不明白为什么NC不支持string定义,如果表示字符串要有bit[8*N-1:0]去定义变量,那样会很不方便。 是不是要在NC中要加入其他的选项才能支持string在$system()中的使用。

谢谢大神

网友:
版本问题吧
暂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