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ultiple driver(s)错误ISE

楼主(2014-03-26):
`timescale 1ns / 1ps

module my_top
  (
    //clk,
    video,
    horiz_sync_out,
    vert_sync_out,
    video_de,

    RESET,
    IIC_MAIN_SDA,
    IIC_MAIN_SCL,
    CLK_P,
    CLK_N,
    clock_generator_0_CLKOUT2_pin
  );

// input clk;
  output[15:0] video;
  output horiz_sync_out,vert_sync_out;
  output video_de;

  input RESET;
  inout IIC_MAIN_SDA;
  inout IIC_MAIN_SCL;
  input CLK_P;
  input CLK_N;

wire clk;
wire clock_generator_0_CLKOUT1_pin;
// wire clock_generator_0_CLKOUT3_pin;

output clock_generator_0_CLKOUT2_pin;

//clock_generator_0_CLKOUT1_pin <= clock_generator_0_CLKOUT3_pin;

  mys_top
    mysystem (
      .RESET ( RESET ),
      .IIC_MAIN_SDA ( IIC_MAIN_SDA ),
      .IIC_MAIN_SCL ( IIC_MAIN_SCL ),
      .CLK_P ( CLK_P ),
      .CLK_N ( CLK_N ),
      .clock_generator_0_CLKOUT1_pin (clock_generator_0_CLKOUT1_pin ),
      .clock_generator_0_CLKOUT2_pin(clock_generator_0_CLKOUT2_pin)
    );
  (* BOX_TYPE = "user_black_box" *)
  user_logic
   user(  .clk(clk),
          .video(video),
          .horiz_sync_out(horiz_sync_out),
          .vert_sync_out(vert_sync_out),
          .video_de(video_de)
                                                );
//assign clk=clock_generator_0_CLKOUT1_pin;
IBUFG clk_bufg_i
  (
    .O (clk),
    .I (clock_generator_0_CLKOUT1_pin)
  );

endmodule

ERROR:NgdBuild:455 - logical net 'clock_generator_0_CLKOUT1_pin' has multiple
   driver(s):
ERROR:NgdBuild:770 - IBUFG 'clk_bufg_i' and IBUFG 'IBUFG' on net 'clk' are lined
   up in series. Buffers of the same direction cannot be placed in series.
ISE仿真报错,

这个方法也改过了,还是报错,用的是ISE14.4求指点

网友:
clock_generator_0_CLKOUT1_pin 在 mysystem 改成其他的试试呢

网友:
clock_generator_0_CLKOUT1_pin 这个信号是怎么来的,看看mysystem 这个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