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老板,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4-03-26):
我在FPGA外部输入两个时钟,一个是由晶振产生的,另一个是外部器件产生的时钟,但两者没有关系,有没有什么方法能使这两个时钟在FPGA内部同步起来??

网友:
怎么个同步法?要同步成什么样?

网友:
自己做个数字PLL。。。。一个参考时钟一个校准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