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tch造成hold time违例

楼主(2014-03-26):
一个设计里用了很多latch,pr的时候在和latch相关的很多路径有巨大的hold time违例,造成encounter去修时序插了巨多delay cell,也影响到其他地方的时序.

      所有latch的使能信号和数据的关系在设计里已经考虑了,余量很大,肯定不会锁错数据。有没什么好的办法去约束这种latch相关的设计和路径。

     我想到一个办法是,把所有latch放在一个模块里,这个模块的输入输出只有这些latch的D,Q和使能端,整个模块就当外部sram用了,然后其他部分自己综合。但是pr的时候还是把这块latch放在一起pr,存在一个问题是怎么在dont touch这块的情况下,把这块当成透明零时序的。

       最好是有不用上面这种调整模块的方法,直接用约束使encounter不做相应latch路径的错误分析和优化。综合的时候是不会的,综合后的电路是正常正确的。

网友:
尽量用库里的latch,其他就不知了。抛砖引玉,等高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