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spectre的input.scs转成spice netlist

楼主(2014-03-26):
Is there any tool or command in IC6/IC514 to transfer spectre input.scs into spice netlist? So that simulators from synopsys could run faster. Although spice-kind tools can also run spectre netlist.

楼主:
回自己的,已解决。
应在simulator中选择spice仿真器,netlist->create。
即使没有spice license 也能产生网表,这个netlist是spice syntax的。
导出这个netlist给spice类的其他仿真器跑即可。

不过若电路中含verilog-a或有自己在spectre中改过的pdk(如standard digital block)就不行了貌似。
这个略头疼。。望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