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ultiplier和Finger的区别和优劣讨论

楼主(2014-03-26):
请教各位大侠,在analog design过程中,大家常常会要设置M和Finger,M值对应M个管子并联,finger值表示这些管子share source/drain,total width是一样的。那么我们该如何使用会比较好,请大家讨论各有什么优缺点,谢谢!

网友:
我电路上都用的M,不用Finger,画版图的时候为了省面积,能share source/drain的都share了,比较随意

网友A:
虽然整体上Width是相同的,但是实现结果是不同的(前提是原理图的版图严格对应);对某些模块的设计中,finger是有最佳值的,比如PA,JSSC上有文章提到这一点的。
如果比较关键的电路还是多考虑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why?
    用muti也可以手动share source/drain,效果岂不是和finger是一样的,而且multi的摆放更加自由。

网友:
用hspice设计只有改M,
用Tanner画版图,S/D全share。。。只根据rule来。。。
貌似我太低端了。。。掩面。。。。

网友(2014-08-26):
个人觉得如果电路没什么特别的要求,只要满足W/L即可。M和F在画版图的时候会体现出差别。
仅供参考,欢迎拍砖!

网友:
貌似M和F值有些寄生参数不一样吧 不过具体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有哪位大神能解释下吗?

hja
M大,寄生较多,M小,管子不能匹配

网友:
回复 网友A:
hi 你可以提供者篇文章吗? 或者把名字告诉我? 谢谢

网友(2015-05-03):
LZ有文章嘛?给我来一份   QQ1003316725    多谢

网友:
文章在哪?

网友(2015-06-18):
弱弱的问下,hspice 仿真时,认finger值还是m值?

网友C:
个人感觉一般用M精确一点,所以用在电流镜放大,共模反馈匹配这些地方,而且画版图是需要加dummy,用的是Multi的话可以少占一些面积。finger会有一些晶体管的相互作用,所以finger的值并不是真正的值,好处是版图比较好画,不容易报错.

网友:
采用M和Finger得到对应相同的宽度以及偏置相同时,电流特性有些差异,从参数来看,finger的细分会导致宽度调制效应更加明显,影响阈值电压的变化而且对P管和N管影响趋势还不太一样

网友: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就能知道multiple和finger的差别,随心所欲恰到好处的运用

网友(2015-07-26):
.1um以下的工艺,m和finger大概有10%~20%的区别。
如果说finger是源漏共用
multiplier是独立
那么问题来了对于采用质心匹配的差分输入对管
aabbaabbaabb
bbaabbaabbaa
1、finger=2 m=6
2、finger=6 m=2
哪个才是正确的呢,理由是什么,求教

网友(2015-09-16):
回复 网友D:

    仿真测得是第二个

网友:
关于尺寸的选取,这篇文章讲得很清楚了"A High Efficiency Si-CMOS Power Amplifier for 60 GHz Band Broadband Wireless Communication Employing Optimized Transistor Size"
http://ieeexplore.ieee.org/stamp ... mp;arnumber=6101799

网友:
严格来讲,m分开放,可以方便的进行eco;而n为管子共享,据前辈讲,对esd性能有改善。

网友(2016-04-11):
学习了,65nm工艺仿真得到电流镜finger要准确

网友(2016-05-13):
越看越糊涂le  - -

网友E:
fw大会导致gate res增大,finger大会导致source inductance增大,他们都会降低增益

网友:
回复 网友F:
在HSPICE中能够用finger吗?好像只能用m。

网友:
回复 网友G:

   是啊,只有m。。

网友(2016-06-12):
回复 网友F:
有些模型可以指定nf(number of finger), 但是有些模型不支持,比如BSIM3,就不能指定nf。但话又说回来,好多工艺库的模型都是BSIM3,巨坑!

网友:
回复 网友G:

   但是hspice的仿真结果更精确。所以适当取舍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新手。。
   一般schematic里我会用m来仿真,但是版图里会S/D共享,其实就变成类似finger了。。。

网友H(2016-12-30):
我这schematic里好像只有m是有效的,我特别困惑的是:管子总宽度不变,改变m,仿真结果竟然会有偏差。比如说吧10u的管子分成5u x 2,和2u x 5,原理图仿真就会有差异。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采用m 或者 n,相对于管子的参数比如sab、sa等是不一样的,这些参数是版图阱效应等的几个效应的体现,会影响到管子的阈值,进而影响管子的匹配,比如电流镜的match等
所以最好电路和版图采用相同的管子设置,以保证前仿后仿的一致性

网友:
回复 网友I:
估计是哪些效应呀,这些效应如何导致区别的。求教。目前研究M和Finger对电流源mismatch的影响

网友(2017-02-08):
在工艺尺寸达到90nm以下的情况下,M和F的区别将越来越明显且不可忽略,这个效应叫LOD效应,同样的FingerWidth,采用多个Finger的NMOS电流大于多个M的电流,PMOS相反,原因是因为应力对沟道或者载流子的影响,具体可以搜一下;总之不管用哪个,电路和版图必须严格一致,才能保证后仿结果准确

网友:
学习了,虽然并没有理解到底区别在哪

网友(2018-11-16):
谢谢解惑了,以后原理图版图m和f要对应

网友(2021-08-06):
引用 网友A:
虽然整体上Width是相同的,但是实现结果是不同的(前提是原理图的版图严格对应);对某些模块的设计中,fin ...

这方面的文章应该怎么找呢?搜哪些关键词

网友(2022-04-07):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一般用M精确一点,所以用在电流镜放大,共模反馈匹配这些地方,而且画版图是需要加dummy,用的是Mu ...

学到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这schematic里好像只有m是有效的,我特别困惑的是:管子总宽度不变,改变m,仿真结果竟然会有偏差。比如 ...

大佬有结论了么,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J(2022-07-19):
我也疑惑这个问题,版图老手建议是sd可以合的

网友(2023-09-18):
引用 网友J:
我也疑惑这个问题,版图老手建议是sd可以合的

小电流可以,大电流可能有差异

网友(2024-06-18):
引用 网友E:
fw大会导致gate res增大,finger大会导致source inductance增大,他们都会降低增益

大佬您好。请教一下这个结论是在哪里看到的呢?现在我做仿真确实发现了和你说的类似的差异,仿真得到的增益与理论计算的增益相比较小,不知道是少算了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