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antenna, port gate area information

楼主(2014-03-26):
刚入手icc不久,用icc做天线效应检查的时候,有“skipping antenna analysis for net xx The pin xxx on cell xxxx does not enough gate area information”的warning,内部的天线效应问题icc进行了修复,但是将导出的.gds2版图导入到candence,然后用calibra做天线效应检查时发现输入输出端口处有很多天线效应问题,也有好几十个,手动修复的话感觉有点多,最好是能够在做icc时就能够修复的,希望各位大神们出出主意的,小弟再此先谢过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是要设置一个port的gate size?
我不知道哦,瞎说的。你可以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port的信息不知道怎么添加上去,看到有人问过类似的帖子的,不过后来沉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昨天也遇到这个问题,刚才我就加了gate size试了试,尽量设置小点,这个Warning就没了,你可以试试看

楼主:
gate size 我不知道该怎么加进去,能给我讲下你是怎么加进去的么

楼主:
我在floorplan之前设定了pin的大小都是0.28*0.28的,貌似还是不能够将gate size的信息加载进去,还是出现了那个警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floorplan之前设定了pin的大小都是0.28*0.28的,貌似还是不能够将gate size的信息加载进去,还是出现了那个警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知道一种方法,在std cell的milkyway库里添加.

如果是lef转过来的milkyway,则自动存在milkyway里。
如果不是,则需要导入clf文件到milkyway里去。或者使用definegatesize/definediodeprotection来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之前用astro做过的,astro用到的那个clf文件中的确是有defineGateSize/defineDiodeProtection的,然后我按照格式写了个icc所用的检查天线效应的tcl文件,只包括了clf文件中前面一部分的金属层和过孔的信息,就是不知道怎么把defineGateSize/defineDiodeProtection的信息也提供给icc做天线效应检查。

icc中antenna文件

icc中antenna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在标准单元库里面看了下,它的这些值都是有的,执行verify_zrt_route时就只是输入端口的gate size没有定义,然后我用define_io_gate_size 给每个输入端口都定义了gate size ,warning就没有了,导入到candence中antenna,还是有天线效应的,这些值是自己定义的,有没有什么好点的办法,能够让icc自动识别这些端口的gate size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set_route_zrt_detail_options中有,你可以试试

网友:
9#的说法我也听说过,但是具体不知道怎么操作,期待大牛能帮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命令应该是用来修复天线效应的,主要是有些antenna问题icc查不出来,要是手动设置gate size的值,有感觉有点不准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所以9#说的方式是最好的,但是我只听过,不知道具体怎么弄,所以就用了一个最笨的方法,设置一个最小gateSize,
宁杀错,不放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过这样还是会有点问题的,我在输入端口都加上了BUFXL尺寸的gate size,在icc里做antenna检查的时候是会发现蛮多的antenna问题的,然后再导入到candence用calibra做antenna检查时,会发现还是有些antenna问题没有解决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default_port_external_gate_size也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用define_io_gate_size来进行设置的,你的那个选项是属于哪个命令的?我在define_io_gate_size中没见过这个选项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在set_route_zrt_detail_options中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先去试下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试了下把那个值设的小一点,的确是没有天线效应了,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了下把那个值设的小一点,的确是没有天线效应了,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客气,我也是刚开始学,以后多交流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网友(2015-04-11):
回复 楼主:

   想请教楼主,这个值在ICC中默认的是0,如果设小的话,有没有什么参考依据?

网友C:
我认为这其实是一个工具的BUG,将默认选项值人工设置一下,工具立马就能分析到端口的antenna了,否则端口的信息是忽略不管的。
set_route_zrt_detail_options   -default_port_external_antenna_area 0 \
                                                  -default_port_external_gate_size 0
这个值设0,感觉默认的没有赋值。

网友(2017-08-06):
我认为这其实是一个工具的BUG,将默认选项值人工设置一下,工具立马就能分析到端口的antenna了,否则端口的 ...
引用 网友C:
是MW库的FRAM里面没有gate size的信息才会分析不到

网友:
我认为这其实是一个工具的BUG,将默认选项值人工设置一下,工具立马就能分析到端口的antenna了,否则端口的 ...
引用 网友C:

MW库的FRAM里面没有gate size信息导致ICC分析不了天线效应

网友(2020-06-17):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这其实是一个工具的BUG,将默认选项值人工设置一下,工具立马就能分析到端口的antenna了,否则端口的 ...

你好,我像这样设置没用检查出ant错误。但是没用这样设置的时候有错误。能说明一下这样设置的原因和这个设置的作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