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老板,能帮助分析下这是什么问题吗??怎样解决,谢谢!

楼主(2014-03-26):
ack:1107 - Pack was unable to combine the symbols listed below into a
   single IOB component because the site type selected is not compatible.

   Further explanation:
   The component type is determined by the types of logic and the properties and
   configuration of the logic it contains. In this case an IO component of type
   IOB was chosen because the IO contains symbols and/or properties consistent
   with input, output, or bi-directional usage and contains no other symbols or
   properties that require a more specific IO component type. Please double
   check that the types of logic elements and all of their relevant properties
   and configuration options are compatible with the physical site type of the
   constraint.

   Summary:
   Symbols involved:
       PAD symbol "sys_clk_n" (Pad Signal = sys_clk_n)
       SlaveBuffer symbol "D0_DCMADV50_200M/CLKIN1_IBUFGDS_INST/SLAVEBUF.DIFFIN"
   (Output Signal = D0_DCMADV50_200M/CLKIN1_IBUFGDS_INST/SLAVEBUF.DIFFIN)
   Component type involved: IOB
   Site Location involved: P3
   Site Type involved: IPAD

ERRORack:1107 - Pack was unable to combine the symbols listed below into a
   single IOB component because the site type selected is not compatible.

   Further explanation:
   The component type is determined by the types of logic and the properties and
   configuration of the logic it contains. In this case an IO component of type
   IOB was chosen because the IO contains symbols and/or properties consistent
   with input, output, or bi-directional usage and contains no other symbols or
   properties that require a more specific IO component type. Please double
   check that the types of logic elements and all of their relevant properties
   and configuration options are compatible with the physical site type of the
   constraint.

   Summary:
   Symbols involved:
       PAD symbol "sys_clk_p" (Pad Signal = sys_clk_p)
       DIFFAMP symbol "D0_DCMADV50_200M/CLKIN1_IBUFGDS_INST/IBUFDS" (Output Signal
   = D0_DCMADV50_200M/CLKIN1_IBUFGDS)
   Component type involved: IOB
   Site Location involved: P4
   Site Type involved: IPAD

网友:
差分时钟反了,或者不对